[工仪] 拆个表,据说是外国货(OMEGASAYS)

楼主(2019-09-07):
听说是外国货 做工还可以 就是有点老了。能测温度  电压 电流  电阻 能语音读数 但是听不惯英语发音,目前是英语语音模块 应该可以更换其它语音模块    精度不确定  但是速度较慢  档位划分较细,交流  直流  安 毫安  伏 毫伏 需要频繁转换挡位,难怪 档位转换组件做的很厚实,值得表扬人性化设计,是红色表笔上 有一个数据锁定按钮,这个比较好,锁定数据很方便,家用还行  收藏大于使用。

网友A:
居然完整的外观都没放出来。这表长啥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完整的外观都没放出来。这表长啥样啊?

只顾拆了 忘记拍整体了

网友:
一看到直角走线,就是到是上世纪90年代或者80年代末的产品。二三十年了,果然是老东西。

网友:
做工不错的老表,在补个外观正面照吧

网友B:
欧米伽的表?看结构有点特别,做工是相当的好,应该也是有点年头了

网友C:
X鱼上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X鱼上看到过

就是再上面买的 好像数量还不少  表笔肯定不是原装的  应该是后定制的  做工很 一般了卖家说是原装表笔 肯定是蒙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米伽的表?看结构有点特别,做工是相当的好,应该也是有点年头了

也是纳闷  不能是欧米伽吧  买一个拆开看看  应该也是代工的

网友D:
做工不错,老东西了。

网友E:
咸鱼还有的卖,1百块,说全新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咸鱼还有的卖,1百块,说全新库存

嗯  卖家还不少   15年 论坛就批量叫卖信息  那时单价贵  现在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不错,老东西了。

所以花钱买一个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花钱买一个回来

是不错,老东西,用料都扎实。

网友:
谢谢分享,100块包邮不怎么亏

网友:
头一次见到侧面旋钮的设计,我以前见到都是正面大旋钮。

网友F:
美国设计,台湾组装

网友:
这是高空维修工专用,别在腰上方便看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美国设计,台湾组装

应该是  大部分是日本件

网友:
语音可以调到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