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看大家都在讨论网线钳子,就拆一个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9-09-07):
看大家都在讨论网线钳子,刚好,手头一个网线钳子在经过无数次冲锋陷阵之后,最终在前两天做160个水晶头以5个没压紧的成绩宣告报废。
于是拆了看看。
这是目前在用的三把钳子,那两把黄色的目前还能用,绿色的就是今天的主角

来看下正反面

把销子去掉

全家福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以手柄为杠杆,将钳口往上推,将水晶头鳍片扎进去。。

网友A:
这种网线钳,有个特点,功能越多越废物,越坏的快。
当然,功能一样多,特别贵的另说。

网友B:
我都是用的上面黄色的这种,20快左右价格便宜又好用。
首工 和康 宝也用过,出去干活时不时总掉工具,放哪儿找不到。这种便宜又好用的掉了不可惜。

网友C:
20买了一把 估计有上千个水晶头  感觉还可以再战好久好久

网友D:
这种钳子买20块左右的最合适,正常能用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网线钳,有个特点,功能越多越废物,越坏的快。
当然,功能一样多,特别贵的另说。 ...

其实十几二十块钱的钳子,功能结构大致都差不多,因为就三个主要功能,一是剥线,而是剪线,三是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的上面黄色的这种,20快左右价格便宜又好用。
首工 和康 宝也用过,出去干活时不时总掉工具,放哪 ...

你说的对,不管是坏了扔了还是丢了都不可惜,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买了一把 估计有上千个水晶头  感觉还可以再战好久好久

你那个在哪买的?这种钳子质量也有差别,中间那个黄的用好久了,一直挺好用,左侧那个黄的,还没用几次,但是已经感觉离报废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钳子买20块左右的最合适,正常能用很久了。

对,很耐用,常见问题一是刀片崩坏、刀片生锈,二是压不进去

网友:
首工的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