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10.2寸安卓导航,最近频繁死机,前兆是屏幕先出现竖条越来越多

楼主(2019-09-07):
前一段我在论坛发过求助,因为只出现那么一次,而且音乐还继续播放,就没有继续下去。具体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902
前几天去外地办事,长时间开车,导航突然出现了和上次一样的现象,屏幕上开始断断续续的出现竖条,越来越密,我还和老婆说“让你看个怪现象,一会就好”。可等竖条密实的把屏幕占满之后,音乐停止,突然变成了尖锐的啸叫声,此时导航面板上的所有按键失灵,方向盘按键也失灵。最后只好靠边拉开中控板,把线束拔掉才清静下来。拔线束的时候,线束塑料头很热,手指不小心碰到导航后面的散热板,非常烫手,只能点一下就拿开,不能把手指放上去哪怕一秒。用手机导航一段时间后比如2小时,重新插上线束,还能使用,过一段时间,这个时间不定,就会又出现啸叫,如此循环。如果开空调,情况会好点,目前没有发现啸叫现象。综合分析,我个人感觉是不是板子上哪个元器件坏了,造成主板发热严重,导致失效。下面是导航主板的照片,请大神帮我看看,有可能是哪个元器件的问题。两面的图片都有。另外,这个导航是2G+32G的吗,我感觉有点悬啊。

楼主:
通过观察,个人认为,图4上面那个大电容感觉有点可疑,不知道是否是它的问题呢?

网友:
里面加一风扇吧!温度太高,热量散不出去!

网友:
啸叫声应该是电感发出来的,重点检查一下电容和电感,过热应该也是这里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回复,我不太懂电路,里面不好加风扇,能不能告知如何通过万用表 测量电感和电容的好坏呢?

网友A:
杰发(联发科子公司)的主控,清华紫光的内存。。。不错不错。。。这个现象,有可能是主控虚焊,有可能是屏幕本身故障。。。

楼主:
屏幕本身的故障可能性感觉应该不大,休息一会,让凉快一会,就又可以工作了,个人估计应该是某个原件损坏,导致机器过量发热,导致死机。看主板,只有图片右边大电容和左边很小的一个可能是电阻吧,中间有个小黄点,其他没有发现异常。

楼主(2020-08-07):
晕死了,这个导航现在屏幕倒是没再出现彩色竖条,可能因为没有长时间开车吧,但是现在又出一个毛病,开机约1分钟,听歌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小,后来基本听不到,把音量开大,喇叭就会有刺啦刺啦的杂音,音乐声断断续续,但声音很大。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头疼。

网友B:
功放块过热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块过热坏了吧.

谢谢回复,请问哪个是功能块,再者,有什么办法降温或者大概是什么元器件坏了导致功能块过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哪个是功能块,再者,有什么办法降温或者大概是什么元器件坏了导致功能块过热? ...

黑色电源插口旁边那个立着的贴紧外壳的25个腿的黑色的家伙,上面还有白色导热硅脂的.型号估计为7388或7850.

楼主:
在网上随便搜了一下,结果在本论坛找到这个朋友,故障现象一样,看来不是功放模块故障,他换了功放,还是一样的,2分钟就没声音(或者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电源插口旁边那个立着的贴紧外壳的25个腿的黑色的家伙,上面还有白色导热硅脂的.型号估计为7388或7850 ...

谢谢回复。请看我此贴上面的贴子,本论坛一个朋友故障现象差不多,以为是功放坏了,结果换了功放还是一样,我想是不是别的什么元器件坏了导致功放模块高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杰发(联发科子公司)的主控,清华紫光的内存。。。不错不错。。。这个现象,有可能是主控虚焊,有可能是屏 ...

朋友,如果是主控虚焊,用电烙铁可以搞定吗?每个针脚都焊一遍?我没有这个功力哦,虽然我有热风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如果是主控虚焊,用电烙铁可以搞定吗?每个针脚都焊一遍?我没有这个功力哦,虽然我有热风机 ...

BGA焊台,你没有。热风枪难搞定这种的。除非技术特别好。

网友C:
我觉得还是电源问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电源问题大……

没有往这个角度考虑过,不知道如何检查,哪些件容易坏。

网友:
这种安卓机问题特多,以前做汽车精品,搞售后都搞死人,基本都得返厂。

网友:
先检一下喇叭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