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苏泊尔IH电饭锅,请教IC型号

楼主(2019-09-07):
苏泊尔IH电饭锅,型号CFXB40HC3-120,故障开机无动静。拆开,保险丝断,进一步查整流桥,IGBT均烧短路,再往后查,连两个推动三极管也烧短路。为什么烧成这样?再查辅助电源端也短路,接上好整流桥,IGBT不接,辅助滤波电容电源端300v没有,用刀刻将与之相连电压调整IC输入端断开,滤波电容电源端300v就有了,这个IC从线路上看应该是与LNK302-306一类,从220v产生18v辅助电压,但是5脚SOT封装,没有印型号(也可能被防水胶盖住)。有人知道这个IC型号吗?谢谢。

网友:
字都没有,怎么猜

网友:
找不到电路图的话,就买个板子换吧

楼主:
线路板元件设计的如此密集,也没有办法用其他同类IC替代,不能换这个IC,估计就要报废了。从电路上看他是电源调整管,虽然是工作在开关状态,但是还是有不小功耗的,做的如此小,合适吗?

网友:
淘宝有电源板卖,同型号的139块,还有一些临近型号七八十块。

网友:
板子上不是有写吗,MP150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8.11a12787CsaEhP&id=596299937226&ns=1&abbucket=17

网友:
图片都不会拍清楚一点,估计是低压电源看输出端电解电容是多少耐压的,这个和电磁炉大同小异,去电磁炉旧板找一下配件

网友:
MP150GJ-Z

引用 楼主:
线路板元件设计的如此密集,也没有办法用其他同类IC替代,不能换这个IC,估计就要报废了。从电路上看他是电 ...

https://wenku.baidu.com/view/97f ... 175f0e7dd1195a.html
https://www.ic37.com/htm_pro/ProductView/2134276.htm

楼主:
谢谢!这个我真没注意。我以为标的是元件序号。非常感谢!

网友A:
用修电视的 老办法,既然知道此次是18v。
先用可调电源在电容两脚,加18v 小电流试试反应。
如果好了,就在此次加一个18v的独立电源模块,
模块一端220v进,一端18v输出接到电容两端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修电视的 老办法,既然知道此次是18v。
先用可调电源在电容两脚,加18v 小电流试试反应。
如果好了,就在 ...

办法是好,但是你拆开看,满满当当,无电源模块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