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修改壁龛凹槽用什么工具合适?

楼主(2019-09-07):
外面口上厚度只有9mm,里面厚度10mm也是有最低标准,不是非常平

图片下面,我想淘宝定做一块厚度10的钢化玻璃
结果长宽都不是一样的,我需要用什么工具呢,我现在有大有5401 2903 5268,大概需要用打磨机嘛,我用打磨铁的磨片打磨的边会好黑

网友A:
钢化玻璃能磨吗?  磨玻璃用角磨机上钎焊磨碗加水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化玻璃能磨吗?  磨玻璃用角磨机上钎焊磨碗加水磨

我磨瓷砖,边上有个0.5-0.7mm用打磨机可以把?就是我没打磨石头的磨片,打磨的会发黑是正常的吗。。

网友:
角磨机上瓷砖刀片修墙吧,这样比搞玻璃要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磨瓷砖,边上有个0.5-0.7mm用打磨机可以把?就是我没打磨石头的磨片,打磨的会发黑是正常的吗。。 ...

砂轮片只能切铁,不能切瓷砖水泥木头等,都会因温度过高烧黑,而且效率低下。

网友C:
用塑料片挡住立面。灌环氧树脂。还能调色接近你墙砖的颜色。干了以后揭掉塑料挡片慢慢打磨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轮片只能切铁,不能切瓷砖水泥木头等,都会因温度过高烧黑,而且效率低下。 ...

淘宝上切石头那种打磨片就可以了吗,不然只能用电锤或者电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塑料片挡住立面。灌环氧树脂。还能调色接近你墙砖的颜色。干了以后揭掉塑料挡片慢慢打磨平整。 ...

意思我买长89的就可以了吗,再灌东西填。?

网友D:
很简单,角磨机开孔,要那种金属的切水泥的切割片,
里面铺同样的瓷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角磨机开孔,要那种金属的切水泥的切割片,
里面铺同样的瓷砖, ...

铺瓷砖要找人把,我不会,我就想买个钢化玻璃放进去简单点?

网友:
无齿锯 合金切片

楼主:
我淘宝看了下,说这专切不锈钢的,我一小时前买了两片切大理石之类的切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磨瓷砖,边上有个0.5-0.7mm用打磨机可以把?就是我没打磨石头的磨片,打磨的会发黑是正常的吗。。 ...

钎焊金刚砂磨碗  可以磨玻璃或瓷砖的。砂轮的只能切或磨铁。  或者前面坛友说的这里贴一条瓷砖更好   补个封缝而已  很简单的

网友:
这样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