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大佬给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9-09-07):
    数码之家大神多,麻烦给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6串电池均衡电路,基本原理是检测并比较电池电压,将电压高于最低电压的电池放电,从而达到电池电压一致的目的,这个电路是我请别人画的,打样焊接后测试电路没法正常工作,症状就是一接上电池,所有的电池都放电,正常应该是电压最低的一节电池不能放电。对方最近太忙没时间排查,各位帮忙从原理图上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不能工作的话应该怎么改进?

论坛图片压缩太厉害了,矢量图上传了百度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9iC6qgv5dtEDPsoUHuq0CQ 提取码: tvjg

网友A:
下载附件要扣30M币,你最好传到网盘然后给网盘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附件要扣30M币,你最好传到网盘然后给网盘的地址

以传百度盘

网友:
用431更省事

楼主:
目前我就用着这个电路,但这个电路达不到要求,没法做到低于限制电压下均衡

楼主:
没有大佬过来吗?

网友:
这电路没意义,非要做的话比较器同向端上拉试试

网友:
不如用 精工的ic

网友B:
感觉用上这么多运放挺复杂的。
看样子是想找最低电压,再比较输出。问题是后级比的是什么?共地单电压对比不共地的多电压?请人画的,那你至少请他把仿真通过的文件给你看看啊。

网友B:
或许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吧,等我有时间仿真一下看看

看看我的新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48&extr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或许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吧,等我有时间仿真一下看看

可以解答下,中间接了4148那部分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解答下,中间接了4148那部分的作用吗?

其愿意是多路取最低电压。但是二极管右边少了上拉电阻。
原理是输出大于任意一路时被该路拉低

网友:
楼主洗洗睡吧,这个电路废了.

1: 第一环的运放是比较每一节电池的电压,问题是一级的取样偏压错误啊,任一节正端对地减半分压怎么和负端(与输出分压一半)的电压比较,按照我有限的模电知识算出每一个一级运放单元输出电压接近于输入正端电压减负端电压的差值.
2: 一级输出到二级的比较就变得更扯了,首先没有反馈电阻,运放当比较器用,然后输入所有负端没有电压基准连在一起抱团取暖,按照经验,一般运放负端会感生出一个不稳定电压,具体多少不知,基本比输入正端低吧,所以基本二级相对输出高电位,但是有隔离二极管的作用,二级就全部没有起作用.
3: 然后到了第三级,同样把第二级输入负端的感生电压当输入正端基准,那就是基本很低,肯定低于三级几个运放的输入负端,然后无序输出低电平启动循环负载工作.

最后以我有限的认知,贫乏的模电底子,懒惰的学习态度,这个电路实在超出了我的认知,也无法揣测设计者当时的思路,我努力努力思考,用心用心模拟分析只能班门弄斧写出以上三点,正不正确我无法负责任,就当是我还没有睡醒说梦话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解答下,中间接了4148那部分的作用吗?

中间的4148正端接在一起,负端接二级运放输出,类似当多口与门使用,所有运放输出高电平那正端也可以高电平,问题是这里正端没有上拉所以输出未知数.一旦二级运放任一输出低电平则二极管正端输出0.6V左右的钳位电压(前提也是感生电压达到0.6V:dizz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用上这么多运放挺复杂的。
看样子是想找最低电压,再比较输出。问题是后级比的是什么?共地单电压对比 ...

看样子是高手,应该是没有验证吧. 仿真我也不会搞,我都是用脑袋模拟验证和实物debug.但仿真看上去很有作用.

网友:
看帖想了两天,感觉LZ要的是一个均压放电电路,LZ可能对电池的串联和并联对电压和电流的要不是很清楚。
建议LZ在复习一下欧姆定律和直流电压的串联和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许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吧,等我有时间仿真一下看看

原作者要的应该是一个均压放电电路?DX给的是均压充电电路。
也可能是我的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