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机尾线定义

楼主(2019-09-07):
以前撸了个车机,一直没时间玩放着吃灰,刚刚又翻出来了,但是忘记了尾线定义,请教一下有谁知道吗?想再配个天线,有时间装起来玩玩。

网友:
无外乎电源正负极两根,四个喇叭正负极八根,位置灯线一根正极。天线就一根是单独的。

网友:
这还要问,百度一搜大把的图

楼主:
谢了,找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找到了。

发上来,分享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上来,分享一下呗

就在坛子里,小李飞拆修的帖子“丰田卡罗拉TOYOTA  86120车机(简单接线后可以家用”javascript:;

网友:
两个帖子可以看一下:
14款丰田卡罗拉车机加内置电源插座和开关 接线方法: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36060
12款凯美瑞(7代凯美瑞)电源控制、AUX、USb主板接线及示意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39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