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台LADIS雷迪斯 H1000M后备式UPS电源

楼主(2019-09-07):
没啥好说的,这种类型的UPS都是修正正弦波的吧,不是纯正弦波

这变压器和电池离得很近,变压器发热厉害,会不会对电池不利??

电池不错,和正宗山特用的一样的牌子

网友:
同款 H1500 以前經常停電 買了一個

网友:
我有好几台这种类型的UPS,都是电池坏了。

网友A: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

公司的 啊   我还想搬回我自己家呢

网友B:
修正正弦波?你肯定!可能就是方波输出而已!

网友C:
工频逆变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正正弦波?你肯定!可能就是方波输出而已!

我猜的,我也不懂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频逆变效率不高

一分钱一分货才是真理

网友D:
1000VA的UPS现在就配一个12V蓄电池了?应该是2节电池吧

网友E:
如果是给电脑用的UPS,我觉得可以做成10个电瓶串联120V直流供电更好,省了逆变电路,效率还高了不少,断电瞬间继电器切换至电瓶供电,由于ATX电源有电容,瞬间切换不会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0VA的UPS现在就配一个12V蓄电池了?应该是2节电池吧

只有1个12V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给电脑用的UPS,我觉得可以做成10个电瓶串联120V直流供电更好,省了逆变电路,效率还高了不少,断电 ...

这种UPS也就是停电后给你时间保存关机的,能坚挺个8分钟就不错了
另外我过两天发过一个山特在线式纯正玄波的

网友:
以前有个山特UPS电瓶是松下的。

网友F:
台湾CSB 电池一般般吧  还是阳光和荷贝克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湾CSB 电池一般般吧  还是阳光和荷贝克耐用

不是台湾的吧,上面写了HITACHI  日立越南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台湾的吧,上面写了HITACHI  日立越南产

以前用的是日本汤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台湾的吧,上面写了HITACHI  日立越南产

可能款式不一样吧 我碰到这个CSB是2V500AhX54节 寿命没有荷贝克和阳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用的是日本汤浅

现在生产地改广东了 质量不如以前好的了

网友(2021-08-08):
刚刚也买了一个,不知质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