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爱玛电动车遥控钥匙,分析不灵原因

楼主(2019-09-07):
先上图,从中间缝隙插入刀片撬开

正面

反面

撬开后上盖

上盖按键,这里没有突起

橡胶垫,突起在这上面,这里就能看出难按的原因了:
外面的按键是整个一体的,里面又是橡胶突起,再里面是锅片

板子正面

芯片

板子反面,三个按键在这里

后盖

拆解完毕,怎么整改下好呢

网友A:
看下电池电压,基本都是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池电压,基本都是没电了

电压3V,才买了两个月

网友:
3v的话电池就已经没啥电了,新的电池3.3-3.4v的样子。你这个遥控器要么耗电很,要么电池不行,换个sony或者松下的,要耐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