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白光控制器的疑问,请教下

楼主(2019-09-07):
看了一些帖子,一般认为T12的分度值是41度/mV,即上升1mV,温度就升高41度,所以显示时,总是41的倍数显示和增减,但是看一些白光成品焊台的视频,显示温度时的分辨率比这个小得
多,具体细节,如何做到的,求探讨,谢谢

网友:
只要 AD 能识别 出 0.1mv ,0.001 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说一句 T12 的温度曲线不是纯线性的,谁做的都不能保证全范围没有误差.

网友:
热电偶输出是模拟量,不是数字跳变,0.1到0.2之间还有N个值,只要能区分出来,可以显示0.000000000001℃,差点被带沟里去

网友:
难道你不知道模数转换有精度等级么

网友:
有放大电路将电压放大。10位的ADC量程为1024级,12位的是4096级。以10位ADC为例,可以将0-500度的温度以0.5度的分辨率显示,如果采用软件处理,可以得到0.0001度的假分辨率和精度。

网友:
你为什么要以1mV为步进单位?你可以以0.1mV为步进单位,这样就得到4.1度的步进量了。如果你以0.01mV为步进单位,可以得到0.41度的步进量。

网友:
放大啊,不放大玩个鬼,0.1mv单片机根本分辨不出来,得几十位的AD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