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拆解』帮同事中兴手机换电池

楼主(2019-09-07):
『X拆解』帮同事中兴手机换电池
同事换到一半,后盖拆不下,无奈求助我。。(那个同事是单位机修工程师)

他自己买的电池,明眼一看就是假原装(外包装跟原装一个样)

这款时候指纹在后盖上,拆的时候要小心别扯断排线

做工还可以,有个遮羞布

沿边缘一圈就可以拆下了,同事以为有螺丝。。事实上只有OPPO和华为部分手机才会用螺丝固定后盖

揭开遮羞布

跟买的电池是不是一样外观?

继续揭开,才能拆下电池排线

然后用上神器,就诊卡,一片2元,用完不要丢

拆电池有阴影,同事就把排线拆分家了

看,是不是跟原装电池有的拼?

一个是横排版,一个是竖排版

排线位看看对不对?免得装不进去还把排线座插坏了

插上,可以开机

互换合照一下,装好还同事

同事感慨。。术业有专攻啊。。

网友A:
我昨天才帮同事换了一个iPhone7P的电池,他也是工程师,而且还是博士,他说他在网上看维修教程觉得好简单,轮到自己来了刚拧了螺丝还是拆不开,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后来才知道,屏幕中间有一层防水的泡棉胶,粘的死死的,不拿热风枪加热一下根本拆不动。还有电池那是易拉型双面胶,扯出来像泡泡糖一样。他可能觉得神奇,拿着手机研究那两种双面胶研究了好久。

网友:
拆这东西需要点技术

网友:
X同学手艺那是杠杠的,让同事再练两年去

网友:
手机换电池,没点技术还真换不了,尤其前拆机的,不注意屏就完了,。

网友:
确实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

网友:
那电池竟然看不出真假

网友:
同意 术业有专攻

网友B:
上次也给自己的荣耀6x换了电池,旧电池都把屏幕顶裂了,还好排线在上方可以放心撬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才帮同事换了一个iPhone7P的电池,他也是工程师,而且还是博士,他说他在网上看维修教程觉得好简单, ...

那些都是只会死读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才帮同事换了一个iPhone7P的电池,他也是工程师,而且还是博士,他说他在网上看维修教程觉得好简单, ...

手机拆壳不是拧螺丝那么简单的,没经验容易拆坏。断卡口什么的都是小事,弄不好把屏搞裂了也是有可能的。熟能生巧,当然工具也很重要。

网友:
中兴手机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前两天刚坏了一部,传说中的字库门。以前刷机没问题,这次刷不进去了。坚持了四年。网上一查才发现,有人用一年就坏了。老手机不值得的修了。报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也给自己的荣耀6x换了电池,旧电池都把屏幕顶裂了,还好排线在上方可以放心撬电池。 ...

屏幕都裂了还有心思买电池,扔了得了

网友D:
謝謝分享  接活了  手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都裂了还有心思买电池,扔了得了

就裂了一条痕还能用啊,换机也得熬过今年再说,电池鼓了我是不敢用,换掉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  接活了  手艺好。

杨总夸我了。

网友:
“他自己买的电池,明眼一看就是假原装”,换做我肯定也看不出来真假,有诀窍吗?

网友: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
自己折腾研究的除外

网友:
看你们粘电池那双面胶能拉出来,我的怎么都拉不出,一用力拉就断

网友:
中兴的占有率正在逐年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