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只航舟MF-110指针万用表 请教电池参数

楼主(2019-09-07):
端午在姑丈那看到的,他说想测量电池电压来区分有电和没电,但找出来的表自己都没电了,我就顺路拆了看看

杭州电表厂,疑似96年出厂(如有不对请指正)

打开  有两个电池槽,一个疑似5号电池,另外一个已经装了9v电池,我记得坛友拆的同系列表有用15v电池的 请知道的专家指点一下

应该是分压电阻 扰线的

这是可调电阻?

转盘 疑似镀银的

白色轮是调节什么参数的

工艺标签

档位刻度

表头参数

刻度盘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测电压电流的话,不需要电池。电阻档才用电池

网友:
有那种方形的15v,,,,我记得好像扔了一个mf50给你

网友:
就是1.5v和9v电池,9v电池在1k档用到,白色拨盘就是欧姆档调零的。
这个表虽然灵敏度比较低,一般测量也可以了。

网友:
白色轮调整表针归零的吗

网友:
白色轮是电阻档调归零的。

网友:
色环电阻,后期产品。

网友:
一般都是欧姆档调零的

网友:
有时用指针表更能反应出抖动信号

网友:
进博物馆吧,用个玻璃罩罩着底下再垫块红绸布。

网友:
这电池好配,有一点电的就行,9V一般只是测大电阻时才用的

网友:
就一个槽肯定是1.5V的

网友:
应该是调零的
有的指针表好像是双电池,1.5V+9V

网友A:
看来电子爱好者无处不在

网友:
指针表,哎,都不会用了。

网友:
端午,过去好久了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电子爱好者无处不在

他以前是教书的,喜欢自己diy,现在眼睛几乎看不见,看书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快80岁了

网友:
都是数字表给你们害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机械婊,测量电压电流不需要电池的,只有测量电阻才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