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新作的数字表头

楼主(2019-09-07):
前后用了近一年的时间,逐步解决了手动电流实时校准和小数点前无效零消隐,用单片机一个I/O端口驱动1602液晶屏等问题,总算是比较满意了。3238表开机时间短,还没稳定,粗测一下。

网友A:
开局几张图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局几张图系列?

第一次在这里发帖,还是用手机发的,不太习惯。

楼主:
是的,用的是IN226,它的电压精度可以达到0.1%。以前也用过TM7705,没有用它方便,电流校准系数可以按位进行累加和累减,电流实时显示,电流数值与标准表电流数值相符时退出保存即可,校准很方便的,

网友B:
没看出来你怎么单IO驱动1602的。cowboy大神的也需要2个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你怎么单IO驱动1602的。cowboy大神的也需要2个IO

其实用一组I/O口控制1602液晶屏也很容易,51单片机的优势就是位运算。毕竟给1602液晶屏传输数据时是分时的,这样就可以用一组I/O口来控制和数据传输了。51单片机中有专门的既可以位寻址又可以字节寻找的寄存器区,不利用只能做普通寄存器使用了。不过1602液晶屏用四线数据传输时,速度会慢很多,对时序要求也高。

网友:
这么小巧?能 出个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你怎么单IO驱动1602的。cowboy大神的也需要2个IO

2个IO需要用PCF8574模块,用IIC方式驱动1602。楼主用的四线驱动,至少需要6个IO口。

网友C:
之前用12C5A60S2自带的ADC做了一个,第一10位的分辨率做30V的电压指示分度太糙,第二做好后发现全程误差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IO需要用PCF8751模块,用IIC方式驱动1602。楼主用的四线驱动,至少需要6个IO口。 ...

因为对1602读写,所以用了三根I/O做控制,加上四根数据线,实际用了一组I/O口的七个I/O口,以前是用位控制的,感觉有些不稳定,刷新速度有些慢。昨晚重新编写了这部分程序,开始想用位域结构来实现,但实际编写程序时感觉还是比较麻烦,后来修改为数据、控制位同时变化,也就是数据、控制1602的信号一起通过单片机一组I/O口传输给1602,效果不错,速度比位控制快多了,程序也比以前占用存储空间小了些。用IIC总线的1602液晶屏价格比较贵,尽管那样可以用引脚更少的单片机,但性价比比较低,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12C5A60S2自带的ADC做了一个,第一10位的分辨率做30V的电压指示分度太糙,第二做好后发现全程误差较 ...

对于自带10位的STC系列单片机,通过超采样或者用浮点形式保存数据再取平均数,精度还是不错的,如果直接处理,精度还是很低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自带10位的STC系列单片机,通过超采样或者用浮点形式保存数据再取平均数,精度还是不错的,如果直接 ...

有没有试一下408自带的AD怎么样?电流部分用个运放,功率部分软件计算下。IN226程序部分简单些?直接读取数据就行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用一组I/O口控制1602液晶屏也很容易,51单片机的优势就是位运算。毕竟给1602液晶屏传输数据时是分时 ...

PCF8574接口板不到2元一片,没有多少成本,只不过IO口不紧张的时候没有必要而已,如果用八脚单片机做电压表就可以用IIC转接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一下408自带的AD怎么样?电流部分用个运放,功率部分软件计算下。IN226程序部分简单些?直接读取 ...

IN266涉及到电流校准,如果直接在程序里写入校准数据也很容易,但实际产生误差在没有原程序的情况下就无法校准了。所以设计了手动校准功能,将电流校准系数保存在单片机的EEPROM中,可以随时方便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F8574接口板不到2元一片,没有多少成本,只不过IO口不紧张的时候没有必要而已,如果用八脚单片机做电压 ...

在完成功能的情况下,一个是性价比,一个是电路越简单越好。408自带的AD转换器没试过,它的AD转换器和其他STC单片机中的AD转换器是一样的,使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但是用它配合运放来做电压表或者电流表也能做到很高的精度,但供电部分会复杂些。

网友D:
我没有用226,是用的单片机的AD做的,电流没有办法校准,偏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用226,是用的单片机的AD做的,电流没有办法校准,偏差比较大

用单片机自带的AD转换器做也可以,但因为AD的位数有限,就要在程序上下功夫了,至于实现电流校准应该也不难,用单片机自带的AD要实现小电流测量,需要进行一定的放大,可以在放大环节来进行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自带的AD转换器做也可以,但因为AD的位数有限,就要在程序上下功夫了,至于实现电流校准应该也不 ...

你好,这个电流测量范围多少?精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