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咸鱼淘来的美菱直流电扇 电机是什么牌子

楼主(2019-09-07):
168淘来的工厂货,拆下来感觉做工还行,高手能帮忙看一看是什么牌子的电机?另外求高手这个电源板是否能改成12V输出,现在是24V,不好加电池啊。另外原来的logo被我擦掉了。

网友:
换电机就甭想了,用4~5串电池吧

网友A:
说说直流风扇优缺点?好像风力不怎样

网友:
好像大多数是nidec,也有些是美蓓亚等。

网友:
你看一下黑色电解电容旁的三极管样的东西是不是7805类的东西?如果是那看电机支不支持12v了,如果不是那我就不知道怎么搞了!你也可以在π滤电容两端加一个12v电压直接试试!注意正负极和供电的功率!

网友:
理论上讲是直接可用12V供电的,就是不能调到最高功率而已。达不到最高转速,具体看供电电路的输出端在哪里,并一个12v电压上去测试就知道了啊

网友:
把铁板的螺丝拧下看看,电机型号应该在PCB上面,不是美蓓亚就是nidec或者三洋啥的,基本都是日本的。

网友:
如果是24V电机就不要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直流风扇优缺点?好像风力不怎样

优点的话 无级调速 应该也没其他了的吧

网友B(2020-07-05):
风力比普通交流电机弱爆了,只是无极调速很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直流风扇优缺点?好像风力不怎样

直流扇的风力很不错 而且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力比普通交流电机弱爆了,只是无极调速很鸡肋

无极调速睡觉很有用的,一般不是很热的时候,睡觉开很低的转速就好了,很热的时候就开空调了,不开风扇了,高速确实风量不如220伏的

网友:
看上去象尼得科,美蓓亚电机,这两款电机标24V,实测12V也可以转,只是达不到最大功率

网友:
看着是无刷电机,电压就看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