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乐视super link线改装HDMI线

楼主(2019-09-07):
谁有这个教程麻烦发一个吧!非常感谢!
wechat_upload15678498655d737d897b132

网友:
万恶的标题党,1!

网友:
标题党啊,,,骗进来了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2157
老坛大佬的帖子
有两个芯片版本
我是想焊接一个母座,目前没完成,我的手工估计要废

网友(2020-01-18):
引用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2157
老坛大佬的帖子
有两个芯片版本

加我,交流一下,我双口和单口superlink都在用。

网友B:
原则上好搞,非标的一般都是HDMI+电源(输入或输出).....

  从左往右或从右往左,前19针就是HDMI,搞复杂了,他们生产也麻烦!

改过小米电视主机,电源在后侧,前面针跟HDMI对接就可以了,完美使用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好搞,非标的一般都是HDMI+电源(输入或输出).....

  从左往右或从右往左,前19针就是HDMI,搞复杂 ...

乐视实际不是按顺序的,个性,原配线的颜色不知道标准不

网友C(2023-07-10):
这个教程还真不好找啊

网友D(2023-09-27):
引用 网友C:
这个教程还真不好找啊

有改装的成品,看我发布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改装的成品,看我发布的,

你那个太贵了,快比上主机的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太贵了,快比上主机的价格了

只看价格不看质量的话无法比较,1字头的价格,不知道你的机器是捡漏买的 这样比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