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论坛优惠购看到的qc4.0车充

楼主(2019-09-07):
逛论坛的时候看到了优惠购里推荐的qc4.0车充才9块9立马下单买了一个,到货后立马就拆开了

先把上盖扣开里面是一个隐藏的显示屏,

再拆

芯片上没有字,应该是单片机,控制显示屏的,

降压板上的芯片竟然是ip6536,心里一万匹神兽跑过,不是说好的全协议快充吗

这都构成虚假宣传了吧,我这是退货退款呢还是退货不退款呢?唉。。。。。。。

网友:
呵呵。。。优惠购都第几次翻车了。1米八充电线插口垃圾、pd充电宝质量差电池缩水!!现在优惠购买东西都看着买了。

网友A:
不放实图的商家都是流氓

网友B:
同翻车,安慰,今天刚收到,测试发现没有快充协议,拆开果然没有快充芯片,正打算找商家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放实图的商家都是流氓

唉,商家要是敢放电路板实物,大概就忽悠不了了

网友C:
a口还qc4 ?竟然还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口还qc4 ?竟然还买~

哈哈哈,退款不退货,安全下车

网友:
也没有测试一下充电效果是几A

网友:
我也上车了

网友D:
拆开拍照退款,保证没二话,我当时故意买了一个雷达测速器,知道里面不可能有流动测速功能,到手立马拆,退货!没二话

网友:
看来要加强优惠购的管理了,明知道这里的人喜欢拆~拆~拆~还敢来卖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拍照退款,保证没二话,我当时故意买了一个雷达测速器,知道里面不可能有流动测速功能,到手立马拆, ...

那东西也只对多普勒声波雷达有效,线圈的呵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翻车,安慰,今天刚收到,测试发现没有快充协议,拆开果然没有快充芯片,正打算找商家扯皮 ...

看LZ拆解的,好像有一个口是带芯片的。

就是U3,它的管脚接到了D+D-上。不知道是何用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a口还qc4 ?竟然还买~

QC4已经是C口了,A口一看就假。

网友G:
英才星那个快充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LZ拆解的,好像有一个口是带芯片的。

就是U3,它的管脚接到了D+D-上。不知道是何用意。 ...

U3可能是水果的识别ic,但却不是快充ic,因为前面去dc部分恒定输出5v,没有fb反馈。。。。还好安全下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英才星那个快充没问题

英才星那个也买了,
这个纯属好奇它如何支持oppo的,结果翻车

网友:
退款不退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QC4已经是C口了,A口一看就假。

哈哈是的呢~

网友:
人家型号叫qc4.0,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