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大麦千兆路由器拆机看做工

楼主(2019-09-07):
这个路由器三年多了一直正常的。最近无线网络突然没有了。仔细检查也没有。其他无异常。就WIFI指示灯亮度只有旁边的一半。手机平板均不能发现这个路由器。只能拆开看看。下面的铁板和外壳连在一起的。所以要先拆下面的脚垫。再用撬棒从边缘撬开。看看里面做工怎么样!欢迎大神评论。

网友:
两个无线都没了,应该在电路上找问题,cpui芯片一般不会同时坏

楼主:
故障在这个指示灯上面。检查开机没有灯亮。图中的二极管阻值不正常。可能是长时间工作。没有关过。板子温度高导致。导通了拉低了电压。所以无线部分没有正常电压而不工作。拆掉后正常了。不知道这个灯指示的是什么。没有装了。几天了正常工作。

网友A:
像是SIM卡标志,,是不是支持插卡使用移动流量上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SIM卡标志,,是不是支持插卡使用移动流量上网啊

好像不可以啊。下面那个灯就知道是USB的

网友B:
这是大麦的哪一款路由,为什么我在板上同时看见了SPI闪存和NAND闪存,路由也玩双BIOS吗
16M的SPI和128M的NAND,难道一个装精简版固件,一个装完全版固件???????

网友C:
U口有个TF座吧?那灯应该是读取TF卡指示灯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大麦的哪一款路由,为什么我在板上同时看见了SPI闪存和NAND闪存,路由也玩双BIOS吗
16M的SPI和128M的NA ...

型号是。DW33D。1750M双频千兆路由器你那个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U口有个TF座吧?那灯应该是读取TF卡指示灯来的

TF卡里面有什么需要读取的呢?可能是长城宽带的检测文件在TF卡里面

网友D:
长城的垃圾 貌似都是爱坏我的大麦也是一年挂了

网友E:
内存卡不知道有多少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F卡里面有什么需要读取的呢?可能是长城宽带的检测文件在TF卡里面

内存卡里就一个TXT文档,文档内容是串数字0到9好像是,dw22的是百兆cpu7620,里面带8g的金士顿,这款33的带的是16g的卡,这款路由挺好,可惜天线给双用了,这点最不好了,要不然独立的六个天线加高通CPU再匹配apla那无线就无敌了!双固件不知咋回事,我也好奇,莫非里面还有个固件给长城挖矿?

网友F:
楼主干吗偏偏把故障点拍的那么暗啊,其他芯片都用放大镜来拍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干吗偏偏把故障点拍的那么暗啊,其他芯片都用放大镜来拍的,哈哈 ...

芯片都放大了。指示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存卡不知道有多少大的

我也好奇想看看。怕拆了又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城的垃圾 貌似都是爱坏我的大麦也是一年挂了

是因为做工不好。看里面也不错啊

网友:
高通9558还是不错

网友:
这个路由也是有分版本的吧,,,楼主的GIGA版是怎么回事?

网友G:
引用 楼主:
TF卡里面有什么需要读取的呢?可能是长城宽带的检测文件在TF卡里面

挖某种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挖某种矿?

你意思是我们用路由器长城宽带那边在挖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