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个酷派的充电器,

楼主(2019-09-07):
这个充电器充电时断时续,拆开看看,想修复下,就是想练练手,死马当活马医,数码小白。
看看啥毛病?有个小电容是不是怀孕了,电池怀孕会不会引起充电时断时续?

楼主:
有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电容看上去没问题,补焊一下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看上去没问题,补焊一下电路吧

我怎么感觉输出电容发怀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看上去没问题,补焊一下电路吧

难道是我视觉误差了么

楼主:
咋补偿?请明示

网友:
手头很多酷派的机,但一个头都没有。这货 15年开始,质量下降

网友B:
两个输出滤波电容换一下,容量变小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酷派另一款充电器修了不下二十个都是两个输出滤波电容下降造成的,你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输出滤波电容换一下,容量变小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酷派另一款充电器修了不下二十个都是两个输出滤波电容 ...

谢谢,改天试下,如果没有合适的电容,用啥规格替换好些。原来的是4.7  10v的

网友:
这电容咋没有防爆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