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杀了十余只小猫,得肉若干

楼主(2019-09-07):
移动淘汰的光猫若干,没啥用,拆了16m闪存就没啥了。最后分尸,得到电源板若干,别说,里面的IACSF刚好是我需要的,有台机顶盒烧了这个ic,手上缺件一直没修。

网友A:
是2M的闪存吧?25Q16之类?16M的是25Q128之类的。

网友:
猫皮去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M的闪存吧?25Q16之类?16M的是25Q128之类的。

FL128PTFL,拆了10多只,16脚那种,拿来改FIR302M不错,哪天给路由换个插座,然后把闪存都焊成直插的,一天换一个固件玩

网友:
收藏这么多猫,也不容易啊!

网友:
谢谢分享。。。。。哈哈。。。。又有猫肉吃了。。。。。

网友:
请教各位大侠,闪存都有什么玩法,还从来没玩过闪存呢

网友:
板子留着还有用,DC口,开关这些都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