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周末无聊组装高压玩具,效果比想象中还好

楼主(2019-09-07):
想起读小学玩过枪形的高压玩具    周末又组装来玩。这次买了两个灌封好的模块,一个高压放电形,一个高温点火形。高温点火的那个模块18元包邮      高压放电这个搞活动,买了店里其他东西只需要加3.8元就可以换购。

找了个以前淘汰不用的机顶盒,去掉里面的电路板,只要外壳,装上18650*2的电池盒,2节拆机18650电池,TP5100  8.4V充电模块,DC插座,带灯开关,还有买的高压放电模块。

侧边已经很多孔,安装开关这些不用打孔了,按下开关,指示灯也会亮

2节18650拉弧2厘米没问题,我实际大概设置的1.7厘米,声音很大,电弧很强烈,比小时候玩的猛烈得多,电静物和昆虫都能电得跳,比预想好很多。

有空再把高温点火那个装起来

网友A:
不知道这玩意儿能不能把人干晕…

网友:
好玩,中秋节的烟火,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玩意儿能不能把人干晕…

应该没有问题  比以前见过哪些成品电击产品威力大很多

网友:
点火型加个高压电容就是啪啪型

网友:
看上去威力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玩意儿能不能把人干晕…

如果纯粹的输出高频高压交流电,对人不会有什么伤害,顶多有烧灼感,如果有电容放电的话那就挺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纯粹的输出高频高压交流电,对人不会有什么伤害,顶多有烧灼感,如果有电容放电的话那就挺厉害了:lol ...

那zvs搭高压包会有事吗

网友:
菊花牌放电弧

网友:
是菊花一紧牌放电弧......

网友C:
高温点火的是打火机里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温点火的是打火机里的电路吗

不是   打火机是压电   只能点燃气体

这个高温点火直接用电弧就能直接产生高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   打火机是压电   只能点燃气体

这个高温点火直接用电弧就能直接产生高温 ...

我说的是这种打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这种打火机

差不多吧,不过威力就要大很多了

网友:
这玩意摸一下,其实也挺其刺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