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路由器如何设置才能上网或者用其他方式解决。

楼主(2019-09-07):
三级路由器如何设置才能上网或者用其他方式解决。
目前b路由器不连接c路由器的时候能正常上网。b和c需要用80米网线连接后,用c路由器发送给手机使用?c路由器如何连接?
第一种,b路由器的lan连接c路由器的wan
第二种,b路由器的lan连接c路由器的lan
那种方法靠谱,路由器如何设置。

网友:
两种方法都可以的。

网友:
基本随意,a-b-c或者a-bc

网友:
a开启DHCP,b用wisp时候lan要和a的ip段位错开,b也开启DHCP(可能会自动开启,原理问题),从b的lan口连c的lan和wan都行,如果c是连到wan那要把c的lan的ip和ab路由的网段错开,如果连lan,那c的ip也要错开ab,同时DHCP要关掉,如果b路由是腾达,自带wisp和client+ap那我建议用client+ap模式,wisp我理解是万能中继,因为原理问题无法全速连接,会延迟和降低带宽,如果b有client那最好用client模式,这个模式下可以全速连接a,如果是腾达client+ap那也可以把b的无线信号隐藏,让ap功能不起作用就行了(隐藏不隐藏随意没什么实质影响),方便管理的情况下其实可以把abc路由lan都放在同一网段,尾数不同就行,a肯定要开DHCP,b用client模式可能自己就会关闭DHCP(自己确认是否关闭DHCP如果没关手动关)b的ip只要和a尾数不同就行,cb要lan连lan口,c关闭DHCP,就可以了,c的ip和ab都在一段内尾数不同就行,只要地址不冲突,网下只有一个DHCP服务路由,那肯定不会死机,如果死机那么肯定设备网线什么的有问题!

网友:
更重要的是无线中继的稳定性,连接C的wan口可以避免可能产生的dhcp冲突

网友:
来一套 mesh吧 华三的r365又不贵

网友:
现在有新的路由或AP有一种新的工作模式,覆盖模式。B,C直接做A的同网覆盖,这样的工作方式网络快不缩水。

网友A:
有线连接用80米的网线,需要屏蔽网线,否则可能因为网线太长导致连接不稳定。  网线连接一般最好不要超过90米,你要80米的话最好用质量好一点的网线。

网友B:
网络越简单越好,一般用不着三级路由,可以用一级交换机。你需要把情况说详细点,进户线进哪个,路由之间怎么连?
从我多年的折腾经验来看,一般进户接一级交换机,交换机分接几个路由器,各自拨号提供WiFi,这样最好,互不打架,一个路由故障不影响其他路由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线连接用80米的网线,需要屏蔽网线,否则可能因为网线太长导致连接不稳定。  网线连接一般最好不要超过90 ...

如果是国标的非屏蔽超五类就行了,屏蔽反而碍事,既要屏蔽的水晶头,又要铁壳的路由器交换机,而且铁壳的交换机又要接地,接地又要良好,一环扣一环

网友:
这个稿纸我给满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线连接用80米的网线,需要屏蔽网线,否则可能因为网线太长导致连接不稳定。  网线连接一般最好不要超过90 ...

山寨铁线跑个10M,5M也算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络越简单越好,一般用不着三级路由,可以用一级交换机。你需要把情况说详细点,进户线进哪个,路由之间怎 ...

我现在就是用着4楼所说的那样接的,现在移动光纤进户,光猫自带路由,但屏蔽了3、4 两个lan口,第二口电视盒专用,只能用第一LAN口,开始问安装的师傅说还要拨号的,电脑拨号能上网,开始我用过家里的三个无线路由都没有拨号成功!借了一个回来居然能拨通上网,家里的三个无线路由虽然旧了点,TL-WR841,842,845N,但不可能同时坏了的,才想起安装的师傅是用手机设置的,光猫肯定自带无线路由的,由于安装的师傅安装好电视盒能看电视节目,已经是中午1点多钟了,他们要走了我还没有试试电脑上网的,打电话问他说还要拨号的我也深信不疑!但实际上光猫自带路由已经拨号了,我用了如4楼所说的“方便管理的情况下其实可以把abc路由lan都放在同一网段,尾数不同就行,a肯定要开DHCP,b用client模式可能自己就会关闭DHCP(自己确认是否关闭DHCP如果没关手动关)b的ip只要和a尾数不同就行,cb要lan连lan口,c关闭DHCP,就可以了,c的ip和ab都在一段内尾数不同就行,只要地址不冲突,网下只有一个DHCP服务路由,”包括光猫自带路由,我用了4个路由才能把整栋楼覆盖的!
家在农村虽然不算很大,每层每个房间都有网线到的,但由于当年装了铝扣天花板,不得不用多个无线路由覆盖!不然手机不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是用着4楼所说的那样接的,现在移动光纤进户,光猫自带路由,但屏蔽了3、4 两个lan口,第二口电 ...

现在已经搞定了,最好全部路由器用相同的ssid和密码,那样能实现无缝漫游。这80米网线是拉到鱼塘边的,方便钓鱼使用,家里的路由器覆盖不了鱼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搞定了,最好全部路由器用相同的ssid和密码,那样能实现无缝漫游。这80米网线是拉到鱼塘边的,方 ...

80米网线是拉到鱼塘边的,开WDS桥接应该都可以联网的了,免去拉网线的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搞定了,最好全部路由器用相同的ssid和密码,那样能实现无缝漫游。这80米网线是拉到鱼塘边的,方 ...

以前试过全部路由器用相同的ssid和密码,感觉并不好用,有时候在两个路由的交界处会不好的,手机无法适从,不够稳定,有点像同频干扰。现在的手机还是很智能的,那个信号强了会自动切换强的路由器的。

网友:
a拨号上网,
b用wifi扩展,wifi连a,b关闭DHCP
c的wan用网线连B的lan
我现在就这样连着使用,办公室的,而且我A路由还接连一个多口交换机接办公室主机

网友:
第一种,b路由器的lan连接c路由器的wan
这个有效地隔开网络也减少B路由器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