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请问这个签名怎么改,好像以前问过的

楼主(2019-09-07):
好像是老站当时有个头像签名啥的忘了,现在是灰的不能改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mod=spacecp&ac=profile
正常应该能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mod=spacecp&ac=profile
正常应该能改吧

但是并没有可改的地方,回老站查看原来的修改方式,发现老站已经不能显示这个信息了。不信你试试能添加么

楼主:
看来只好改回原来的头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并没有可改的地方,回老站查看原来的修改方式,发现老站已经不能显示这个信息了。不信你试试能添加么 ...

还真是没辙,

这玩意压根就不是“个人签名”,那是显示在帖子内容下部的,

可是既然没有设置的地方,
当初是怎么有的内容呢,
难道是因为是管理员从老站导过来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