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LED的散热底座和正极连接在一起???

楼主(2019-09-07):
能否将LED的散热底座和正极连接在一起???

或者负极连接也行。

网友A:
驱动是隔离的无所谓,非隔离的话别这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是隔离的无所谓,非隔离的话别这么整

没驱动。就是18650加1欧电阻限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驱动。就是18650加1欧电阻限流。

低压的无所谓,用底板当导线没问题,只要不短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的无所谓,用底板当导线没问题,只要不短路就行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