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海康威视网络摄像头 200W像素 h.265 DS-2CD3T25D-I3拆解

楼主(2019-09-07):
客户那里坏了一个摄像头 拆解回来  只是线皮磨损断了 简单接起来 自己用还是不错的

DS-2CD3T25D-I3 265 200w dc供电 经销系列摄像头

从这里开始拆   忘记拍拆掉的照片了 直接看主板吧

主板背面 散热片覆盖

从正面拧下来螺丝 即可拿下散热片

hk 自己logo 的处理 参数 未知  25q127  16MB 么?
内存型号看不清  三星的颗粒
网络芯片 rtl8201f

4mm 的镜头
  拆解镜头

传感器类型
1/2.7" Progressive Scan CMOS
快门
1/3秒至1/100,000秒
日夜转换模式
ICR红外滤片式
宽动态范围
120dB

参数如上

红外灯板

  提供 30米红外夜视效果

全家福 如下

  断线的地方已经接好 室内或者淋不到雨的地方还是可以使用的

    通电运行 看效果哦

效果还是不错的 265 摄像头 还是 smart 265 存储 估计在11GB每天
缺个265 录像机 有机会鲁个回来

拆机结束···这么大壳子 就这么点东西··

楼主:
竟然没人看 自己顶下·

网友:
不错的,2.7分之一感光片,成像效果,特别是低照度的时候应该很不错呀,而且还是265的,省好多硬盘空间呀

网友:
设计的挺优秀的。。。
国内少见的机电结合这么好的产品。。。

网友:
传感器挺大的,电路设计的也漂亮

网友:
海康的东西还是不错的,但就是贵。

网友A:
出吗?已经有个室内机,想再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吗?已经有个室内机,想再买一个?

自用不出呢

网友B:
工程机的做工还是比渠道机好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机的做工还是比渠道机好一点的

确实,  同样 工程机 那价格 ··比渠道机可是贵了好几倍

网友C:
楼主可以把你的海康软件分享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把你的海康软件分享一下吗,谢谢

这是摄像机的web网页, 海康搜索以及简单配置软件 用sdap   海康预览回放  用ivms 4200

网友:
固件应该有新的

网友:
我买了个  大华的  工程机  带 人脸识别,抓拍,通用行为分析,支持人脸识别拍照,绊线入侵,区域入侵,物品遗失,快速移动,停车检测,人员聚集,物品搬移,徘徊检测    还能连 乐橙云、、试试看、、大院 人太多 太杂  我的三七 可比这摄像头贵

网友D(2019-10-16):
小白请教一个问题!我也是拆回来一个差不多型号的海康威视,不知道IP怎么能和笔记本连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白请教一个问题!我也是拆回来一个差不多型号的海康威视,不知道IP怎么能和笔记本连接? ...

重置密码,接入局域网之后,在计算机里就可以看到,双击输入密码就看到图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置密码,接入局域网之后,在计算机里就可以看到,双击输入密码就看到图像了 ...

去海康威视下载个设备网络搜索工具,就可以知道摄像头IP地址,在用手机微信关注海康公众号里面有设备密码重置,试试吧

网友:
这cmos确实大很多啊!我有个130w的,屁点大

网友F(2021-02-22):
楼主您好!我有一个DS-2CD3T46DWD-I3,为什么登录不了IP地址配置页面?直接没有,连接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我有一个DS-2CD3T46DWD-I3,为什么登录不了IP地址配置页面?直接没有,连接不上。 ...

打开IP显示: Access Error:404-- Not Found

Can't locate document: /notSupported.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