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卡西欧PAW-1300登山手表电池不行了,售后开价300,迫不得已自己更换并简单校准

楼主(2019-09-07):
这块卡西欧PAW-1300登山表刚一上市没多久我就买了,买的时候将近花了1170元,功能还是比较多的,光动能、五局电波,指南针、海拔、气压、温度....还有一些比如:多时区、闹钟、计时器的基本功能。加上它是当时登山表里最薄的,又有很高的性价比,除了让我这种偶尔出去玩一下的宅男都有点心动外,也让很多喜欢登山探险的女性爱不释手。卡西欧甚至为此推出了一个亮橙色外壳,帆布表带版本的。

我用了7年多。今年上半年开始就我就发现电池不行了,放到太阳下晒一个下午也只能充到中等,最近一段时间更是电都充不进去,就在前天,屏幕彻底不亮了.......
对着光还能显示,离开了一会就灭了。然后我打算去售后换个电池,
我跑去广州售后那,看了一下表就开价300元.......这价格对于这块表的二手价格来看是有点贵了,其实贵也无所谓,因为这种表换完电池要校准一下传感器那些的,他们若是有这项服务也还行,问题是他们只换电池不帮忙做校准,那就有点......所以说,干脆麻烦一点自己换算了

这块表质量其实还不错,陪我登上 海拔约1800米的瑞士铁力士山滑过雪,
还陪我去海拔-5米的海南省的蜈支洲岛去潜过水,都没有问题。
购买佩戴使用7年来,唯一修过还是因为橡胶表带老化断裂了,
换了一条原厂1300T的钛合金的表带(这表带差不多要700+)。

后盖也是钛合金的,拆下螺丝后,下面还有一层缓冲垫

缓冲垫上有个小弹簧注意别弄丢了

拆开以后看贴纸就可以知道型号了,然后就去淘宝找。

淘宝上只有CTL1616L卖,价格48-150元不等,对于纽扣电池来说已经相当相当不便宜了,
所以纠结了好久,我还是觉定下手最便宜的那一家的。因为型号不一样,怕买错,买之前我还问了卖家
卖家发了电子版手册要我自己看看,我这块1300刚好在手册里面,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我的这块表,上次更换金属外壳的5610小方块也是用的这型号的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933

表已经提前拆开放在密封的盒子里等着新电池。

然后等了1天,电池到了,我拆下来的电池是日本产的
买的这枚是印度尼西亚产的。

然后把旧电池的绝缘贴纸撕下来,贴在新电池上

电池正极朝下,装进去,按下侧面的卡扣即可锁紧

然后找个金属的东西,AC和电池负极需要短接,“重启”手表

AC的触点和金属罩碰在一起就可以了,
贴纸上说要短接2秒左右

有显示了,证明电池在工作了,但是因为没装后盖,手表有个保护装置会打开,
此时的手表是不能进行任何操作的 ,然后电池的指示条也没有显示出来

(注意:翻过看的时候注意,机芯上的弹簧有可能会掉出来)

装回去之前先清理下螺丝上面的污垢

纸巾上喷一点专用电子清洁液,然后包着螺丝,螺丝刀再怼上去拧几圈就干净了
毕竟是戴在手上的东西,汗水跑进去后还是有点脏的。

盖上后盖,宁上螺丝即可

后盖固定以后“open”字样消失,取而代之的主界面
因为电池是新的,里面没有多少电,左下角有提示充电的字样
此时很多功能都无法使用

我找了个论坛换购的C8手电,开到最低档,临时让它“充”一会儿电看看

旧电池做好标记,留着,下次换电池可以不用再去拆开看型号了
照着买就可以了

“充”了差不一个多小时,电池电量标记显示出来了,就代表电池已经充满了,
不过这个电量是虚电,据卖家说要在天气好的时候正常佩戴三天才是最佳状态

先测一下功能....先说明一下,这个显示在看时间的那个区域,没有做小数点,而小数位在M标识的下面,
图上手表上指示的海拔是10.5米,我在iPhone自带的app上 和网上查到的是8米左右。

温度还不知道,一般要脱下来,静置一段时间才是正确值
不然量到的就是体感温度

气压图上的是100.1KPa 网上查到的是 102KPa。就默认它是准的吧

我找了一个指南针,再开启手表的指南针后,
长按ADJUST键, 选择开启地磁角偏差的模式,
输入了正确的北方位置,然后就准了

把时间调对,就算是更换完成了,OK了
我买过的最贵的电子表和机械表摆在一起合个影。
其实,越贵的东西有个时候还越不省心.....

网友A:
电波表+光动能也还要换电池啊!真是不够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波表+光动能也还要换电池啊!真是不够省心!

光动能也要的,这个跟手机电池一样都有寿命。只不过我的这块是登山表,那些乱七八糟的功能都很耗电,充电的次数就要比小方块那种只能看时间的更多一些,相对没那么耐用。正常的情况,一块电池可以正常使用12年左右。

网友:
密封要做好,不然。。。

网友B:
随便买颗1616的锂电池就能用,也就几块钱

网友:
学到了!
楼主是个细心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随便买颗1616的锂电池就能用,也就几块钱

可能不行吧?这个表因为是“光动能”,会对电池充电。一般手表用的虽是锂电池,但是并不是为充电设计的吧?

网友:
这电池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不行吧?这个表因为是“光动能”,会对电池充电。一般手表用的虽是锂电池,但是并不是为充电设计的吧 ...

没问题的,有坛友使用过了

网友:
有句话怎么说来的,穷玩(),富玩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随便买颗1616的锂电池就能用,也就几块钱

普通1616电池不是充电电池,电压比锂离子的充电电池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普通1616电池不是充电电池,电压比锂离子的充电电池低。

电压一样都是3V,只是不能充电而已

网友:
楼主是土豪,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打土豪,分手表"

网友E:
谢谢分享,防水因为你没测试,后期佩戴要注意一下。

网友:
“废”字写错了

网友:
再一个这块电子肯定不会有你原来日本产的耐用,万能宝能买到正品的概率很低。

网友:
土豪,去瑞士滑雪,我连国内滑雪都没玩过,再加上一遍的帝陀

网友:
自己的劳动成果,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一样都是3V,只是不能充电而已

不能充电对于这种表来说很麻烦,它的传感器是非常耗电的,1616本身的容量就不是很大,换了不可充电的那种,有可能需要频繁的开后盖更换电池,同时还要校准。
这种后盖是打螺丝固定的,还不是旋盖,开启次数多了,有滑丝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防水因为你没测试,后期佩戴要注意一下。

嗯嗯,我会注意一下的。我这次油也没有重新涂,而且买了这么久,说不定它的密封的橡胶条也老化了。其实我平时戴它也比较注意,它好像只有10BAR的防水,除了上次作死带它去潜了一次水,平时就是洗手的时候打湿了。很少泡在水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