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山寨SoundLike Mini怎么拆

楼主(2019-09-07):
好几年前买的山寨Soundlink Mini,音质、功能我都很满意;现在想换个电池,发现拆不了。
图中橡胶垫脚下面没有螺丝,面板下面也没有螺丝。
请教怎么拆?

网友A:
前面的喇叭网罩用镊子之类的挑下来,里面有螺丝

网友B:
公模产品,螺丝在脸上。上面按键那块也有螺丝,上面拆掉可以拆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喇叭网罩用镊子之类的挑下来,里面有螺丝

前面网罩用尖东西周围一圈翘起来,然后按键面板也可以扣下来,双面胶固定着的。下面有螺丝。然后外壳内还有一圈卡扣,螺丝拧完了,就需要用刀片之类慢慢敲了。脚垫下面没有螺丝,不需要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模产品,螺丝在脸上。上面按键那块也有螺丝,上面拆掉可以拆主板

谢谢老板打赏!
按键下面没有落实,脸上等下慢慢去拆。

网友(2024-09-23):
你这个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