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输入电压只有60v还能启动

楼主(2019-09-08):
就在现在玩着游戏突然室内等闪光一下,电脑重启,功放没有声音,原本以为  冲击电压吧功放变压器烧毁,一拿万用表测量  交流电压只有100v    后来直接60到100v  来回徘徊,等不停地闪烁,电脑显示屏  显示电脑依然工作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好像有些开关电源50多伏可以启动输出,适合60V大的电动踏板车,质量通常好于电动车用的电压转换器。但60V输入电压下,好像输出电流能力大概只有110V的一半,输出效率低一些适合应急,尽量避免长时间用,和视音频转换,游戏等重度应用,以免硬盘等电压不足出问题。

网友:
可以的,,,某一些垃圾山寨电脑电源,48v电动车电池充满电就能用了。

网友:
我这电压一直在248V左右 没办法 离杆变太近了

网友:
负载不大或者主动PFC的电源可以做到

网友:
主动PFC 低电压启动很牛叉的

网友:
那里的,电压那么低

网友:
开关电源都是宽电压的

网友A:
建议关掉所有用电设备,按你说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三相电的零线断了,然后你现在所处的那相的负载过重然后电压就很底,当其他相的电压就会相对升高。万一你这相的重负载关闭你这相电压也会突然升高,所以这时候最好关闭所有设备和电器,防止电压升高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关掉所有用电设备,按你说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三相电的零线断了,然后你现在所处的那相的负载过重然后电压 ...

要关掉家里的入户总闸吧,但为何漏电保护开关没有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关掉家里的入户总闸吧,但为何漏电保护开关没有跳闸?

进来之前的零线估计断了啊,不是家里的断了所以不会跳的,关掉总闸就好了,帖子昨天发的今天不会还是这样吧。电力局的速度太效率了吧。。

网友:
实测台达NX350可以在75V左右开机,开机后电压下降到50V还能稳定输出,低于45V直接保护停机

网友:
60V通常不能正常运行。。。通常电器都在170-240V左右才能正常运行,主要看他的出厂设计吧。。有些宽幅电源可能支持到90V左右,比如航嘉某款90-264V(宽幅),,鑫谷某款100-220V(宽幅),12-6A,47-63Hz,我搜了四五款都是在100V左右,所以60V估计还是有点难。。。当然你是60-100V跳动的话,他就是靠100V时把电容充好,来稳压。。。理论上也是可行的。。。

网友:
9楼正解,赶快断开用电器,联系供电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