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修复得伟DW920电批,然后使用骚操作制作电池插座

楼主(2019-09-08):
上个帖子说到我捡了一把得伟DW92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68

长这样↓↓↓

可以看出来开关已经坏了,我拆开清理了一下,重新刷了润滑脂,因为论坛已经有拆机了,我就没有拍
贴下链接大家可以看一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9574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9778

这款机器实在是太老了,只有单速,好像是600转,而且前面的电机齿轮箱重的一B,那铝壳跟塑料部分那么厚,得伟特色……机壳是PA6+CF30,质量真的很好

拆开是这样的↓↓↓嗯,请无视那坨白色的东西

其实感觉开关应该是好的,就是按钮断了,尝试了一下无法无损拆开,所以打算直接换一个

原机是7.2V的,但是我手头只有好几个12V的平推电池,长这样↓↓↓

为了使用上这个,需要做一个电池插座

首先剪两片紫铜片,焊上导线

然后给电池表面涂上一层润滑脂

把铜片放在电池上,位置大概就是这样了

掏出3D打印笔

发动秘技,徒手画外壳

记得受力的地方画结实一点

受力小的地方可以画稀疏一点

把铜片整个包好,不然可能会晃

因为之前涂了润滑脂,插座很容易拔下来,拔出来大概是这样,虽然很丑但还是可以用的

找到一个调速开关,接上去,顺便把壳下面切了

换向部分把外壳稍微磨一下就可以用了

记得拿502先把电池插座的铜片部分粘一下,增加强度

然后之前画的电池插座坑坑洼洼的都是洞,要想办法填上
本来想用快干AB胶涂外壳的,但是用完了,翻出一根免钉胶

随便涂两下想起来电池座忘记跟机器连接了

黑的3D打印耗材用完了,又用上白色的,不过过期了有点发黄
画的时候要横竖交叉加强强度,找位置卡位,毕竟连接部分两端材料不一样,很容易断

画好后大概是这样

画完要涂一些502,渗透力强的那种,可以把塑料线之间虚焊的部分连起来

然后整个涂上免钉胶

放一天就干了,我本来想打磨一下喷个漆

当我已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上一个白色装置的下场

所以先这样吧

完^_^

网友A:
3d打印笔,高级货

网友B:
免钉胶有个问题是在空气里过一个多月就开始脆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笔,高级货

现在便宜了只要三四十,以前买的时候将近200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钉胶有个问题是在空气里过一个多月就开始脆起来了

哈哈哈,凑合用着,裂了再沾估计会一直吃灰

网友C:
这个比上一个好看一点点

网友D:
人家原装就是可调速的! 缺点是太大了!

网友:
3D 打印笔,高级货......

网友E:
请问,“那坨白色的东西”到底是啥

网友F:
人脑3D打印,厉害了!
朋友那里有好几台3D打印机,也想去打印个牧田电池转接座,但只能实物扫描或按图纸打印,暂没人会设计。看到也有很多支像小热熔胶枪外观的东西,原来是打印笔啊。看楼主作品,手持堆塑效果也太差了,还是用亚克力或PVC板做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上一个好看一点点

感觉得到了充分的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原装就是可调速的! 缺点是太大了!

是的呢,但是原来的开关不太好修,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那坨白色的东西”到底是啥

详见我最前面贴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脑3D打印,厉害了!
朋友那里有好几台3D打印机,也想去打印个牧田电池转接座,但只能实物扫描或按图 ...

我用PVC做过其他款式的,好家伙,那电池座太重了

我用打印笔手画就是因为这样是镂空的,比较轻一些,填缝用的免钉胶也挺轻的

网友(2020-02-16):
这款好用吗 扭矩是多少

网友(2021-02-26):
好老啊!先翻新一下行不!看着难受!

网友(2022-02-11):
费了半天劲,折腾好了能用,就是太丑只能自己躲家里用,自己都嫌弃

网友:
翻新能让它焕然一新,那我佩服,翻新后伊拉克变叙利亚,那我只能说何必呢。当然,各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