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 清华同方TF-350录音笔

楼主(2019-09-08):
起因之前一录音笔维修贴,一位福建坛友求助想修个录音笔,想看看能不能帮维修好。
说故障和我之前修的差不多,偶尔能开机使用,也是同一牌子的录音笔。
能开机还好弄点,估计开关问题或虚焊吧,寄来看看,估计能帮修好。
很快就寄到了,土豪金,高大上。

拔动开关十多次都未能开机。。。 说好的偶尔呢?
试试充电吧,没什么反应,电流也很少。。。

只能先拆开看看。
顶部就两个螺丝,然后沿边撬起底壳。

突然看到屏亮了,真的是偶以哦~ 后来关了再试又不能开机了。。。

继续拆。

电路板有两个螺丝固定,侧面的开关件要拆下才能拆出电路板。

ATJ3315主控芯片   29F16B08CCM2E 16GB闪存    NXP8563T时钟芯片   DX8150估计是电池管理芯片(没查到资料)

测试开机电流,此时不能正常启动,再多次操作开关也未能开机。

测量开关没问题,测量各主要电压未见异常,手压主控和闪存及其它部件还是不能开机。
最后把主控及周边的元件补焊一下,问题依然,还是偶尔好彩的时候正常开机。

折腾一晚没结果,估计主控芯片有问题,打算购买主控芯片更换看看。

楼主:
主控芯片到了,继续折腾。

拆芯片不难,方法也很简单,在这里分享一下。
铜线弯个差不多大的圈,四边上锡,轻松拆,没难度。

先清理干净焊盘。

对好芯片脚位并上锡固定。芯片脚太细,太神眼神。。。

四边都上锡焊接好,再慢慢处理IC脚连锡问题。

焊这芯片比焊闪存难多了,脚很细,连锡很难清理,根本不能拖锡解决,最后找出珍藏多年的吸锡条才弄好。
焊好后多次确认没有连锡,通电测试能正常开机。

重新打上松香保护一下。

测量开机电流,在LOGO时电流15mA。

启动后在主界面,电流8.7mA左右变动。

满心欢喜以为修好了,结果放下一天后再次测试,还是会有不能开机现象,但能开机的比率比未换主控前要好,多拔几次开关基本能正常开机。然后尝试补焊主控和补焊闪存及周边元件未果,更换晶振也不行,但发现每当焊接过后,基本都能开机的,怀疑加温时元件数值有变导致,又再逐一焊起电容电阻查看,数值正常,没查到可疑分子,除了刷固件和换闪存之外都试过,固件找了两个晚上都没找到资源,固件和闪存方面弄不了。经已没招了,维修陷入僵局。现在留下两个思考点,固件或闪存是否正常,线路板没有没有暗伤。机子不修了,再折腾也没结果,太费精力,再加上这段时间忙忙碌碌,没太多时间折腾。在多次拔开关还是能开机使用,比之前的偶尔要强点吧,不知寄回坛友的手里还是不是这样就不知道了。。辜负期望,有点遗憾。

网友:
先区域加热,再逐个元件加热试试呢

网友:
为什么不检查开关?

网友:
如果是电路板用的是无铅焊锡,铜丝方法还能用么?

网友:
跟我的卷闸遥控一样,加温就能遥控,温度降低就失效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和静电有关?

网友:
楼主换晶振谁试试吧

网友:
又学了一招,换芯片

网友:
跟手头上两个机顶盒遥控器一样,其中那块牛屎,风筒吹一吹就好,凉了 大部分按键失效。不过有个引脚阻值明显比好的低。不知用风枪吹一吹行不行

网友:
里面还不错啊,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芯片到了,继续折腾。

没救,软击穿,很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芯片到了,继续折腾。

不开机有个常用维修方法,就是焊下电池,连接电脑,若不行,重新刷固件再试,大多焊下电池,连接电脑,即可恢复。当年花了30元人民币维修MP3,学到的。

网友:
估计还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手机主板 过孔断线的 故障现象也是加热后正常 冷却后卡150毫安  放弃了 买新的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麻烦,很难定位

网友:
工程量也不小,这个结果也算可以了。

网友:
居然买了主控。。。

网友:
好人好事,值得表扬!!可惜大婶被封顶了,明天再打赏吧。。。。。。。

网友:
1.这种主控芯片拉锡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润湿好之后拉很轻松完成。
2.松香烟熏看看是否有短路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查起来就特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