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度在家1C智能助手拆机

楼主(2019-09-08):
自家的小度在家1C莫名其妙被升级到最新的1.27,本想拆开看能不能引出ttl,奈何水平有限,查了下数码之家,都没有裸板照,特意发出来大家研究研究!

小度在家1C菊花照:

开棺:

裸板来了:

拆机完毕,大神们给找找有没有ttl焊点!

可惜屏蔽罩是纤焊,不然把头盖骨也撬开就好了

网友:
看来百度也开始做硬件设备了,估计是一个定制的平板系统,加一个语音识别。

网友A:
就算你能刷回原系统 只要一连网 百度的服务器还会直接下发数据强制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你能刷回原系统 只要一连网 百度的服务器还会直接下发数据强制更新的  ...

有种办法叫ttl大法!这款小度在家用的是安卓8.0系统,理论上是可以接ttl,上su安装app跟获取root权限的!

网友:
有人知道小度是什么喇叭吗?做蓝牙还不错呢

网友:
1c好像可以,1好像不行,1闲置中

网友:
屏幕后面就是主板啊,板子也太小了

网友:
希望大神们能搞定 我也有一台想安装第三方软件

网友:
贴子不要沉呀    继续挺起来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V3上面那三个触点 非常可疑试试TTL写数据,能不能通

网友:
楼主试验了吗

V3上面那三个触点 非常可疑试试TTL写数据,能不能通

网友B:
有USB口了,干嘛还留TTL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USB口了,干嘛还留TTL接口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安装吗

网友:
这玩意是安卓系统吗,看着不像

网友:
我也有个1c 4g版   也不知道怎么装软件。反正otg U盘插上无反应  但是U盘能亮灯  应该是识盘了  但是系统禁止显示了。

网友(2019-10-08):
看起来应该是MT8163/8165之类的芯片https://blog.csdn.net/leekwen/article/details/97623114

网友:
已找到TTL接口  正是下边的3个触点 打印信息开始正常
几行后就错误了

网友:
贴子不要沉呀

网友(2019-12-03):
第五张图右上角是不是Micro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