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吃完西瓜吃西瓜皮,炒一个来看看

楼主(2019-09-08):
天气热,天天吃西瓜
早听说西瓜皮可以吃,这次来试试

去掉红瓤

削掉青皮

切片

试验用不多

再切点姜丝,加上花椒

热油锅

开炒

炒几下,加水加盐,扣盖

等水差不多干,就可以起锅了

装盘

做法和炒冬瓜差不多,炒西瓜的口感也和冬瓜差不多,就是多了点淡淡的特殊香气
据说还能凉拌,找时间再试试

网友A:
我们这边都是用盐腌了,接着再每天晒干晚上用腌渍烧开泡,第二天再继续晒着晚上泡着,继续这样几天后才能做成瓜子(我们这边的叫法),用酱烧成酱瓣瓜子、吃早饭最好了。

网友B:
这方法不错!我这里一般是做成腌西瓜皮。

网友C:
吃过味道跟冬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都是用盐腌了,接着再每天晒干晚上用腌渍烧开泡,第二天再继续晒着晚上泡着,继续这样几天后才能做 ...

还能这么玩,啥味道?

网友D:
听说过,从来没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不错!我这里一般是做成腌西瓜皮。

盐腌还是糖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吃过味道跟冬瓜一样。

嗯嗯,就是和冬瓜差不多

网友E:
用西瓜皮就抄过一回肉丝~

网友F:
这下西瓜皮也不用扔了

网友G:
口感不如冬瓜。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嗯,就是和冬瓜差不多

难不成还能整个“西瓜排骨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过,从来没吃过

下次吃完西瓜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I:
吃过炒西瓜皮,不过和楼主的做法有点不同,就是去掉瓜外皮后只留下5-6mm厚的内层瓜皮不带瓜肉,瓜皮切丝用盐腌一下再炒。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西瓜皮就抄过一回肉丝~

大婶,炒肉丝应该好吃些哈,毕竟有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下西瓜皮也不用扔了

一般西瓜皮薄,也没啥吃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口感不如冬瓜。

是的,靠外皮那侧比较硬,加水煮了好久才软了

网友:
我家也常做,凉拌也不错,晒干了冬天炖肉也挺好吃,这叫翠衣,泡水喝利尿。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难不成还能整个“西瓜排骨汤”出来???

应该可以哦,要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吃过炒西瓜皮,不过和楼主的做法有点不同,就是去掉瓜外皮后只留下5-6mm厚的内层瓜皮不带瓜肉,瓜皮切丝用 ...

盐腌更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