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有升级提示需要升级吗

楼主(2019-09-08):
路由器管理员登陆发现有升级提示可以修复某些问题,不过还有提示升级过程中不能断电否则路由器会出故障,如果万一升级过程中断电是不是路由器就坏了如何修复,现在是不敢升级的。

网友A:
断电只是小概率。升级前可以用编程器把flash的内容读出来保存就好了。看你这么怕的样子,还是别升级了

网友B:
一般没事,像坏都难

网友C:
断电只是小概率事件,除非你的用电环境比较特别。

网友D:
看下更新说明,如果有修复严重Bug和自己需要的功能,那就升级,否则没必要升

网友E:
还是要看具体升级了什么再决定。
比如有的路由坑爹升级后锁bootloader,限制用户刷机那种,打死都不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只是小概率。升级前可以用编程器把flash的内容读出来保存就好了。看你这么怕的样子,还是别升级了 ...

看来还是不升级保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没事,像坏都难

如果不用管理员登陆还不知道有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只是小概率事件,除非你的用电环境比较特别。

断电只是一方面如果没有升级成功也可能会有问题的,之前我的电脑操作系统就是升级没有成功导致需要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更新说明,如果有修复严重Bug和自己需要的功能,那就升级,否则没必要升 ...

看了貌似只是一些对自己用不到的问题还是不升级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要看具体升级了什么再决定。
比如有的路由坑爹升级后锁bootloader,限制用户刷机那种,打死都不升。 ...

幸好可以选择不升级像有些安卓电视会自动强制升级。

网友F:
建议没事关闭自动更新升级程序

如某君的米家

自动升级后需要重新设置账号和密码。(关键是米家的是后台自动升级,没有设置选择)

网友G:
匪讯的请忽略升级信息,其他的没事!!

网友H:
如果路由器所以没有问题就不要升级,路由器稳定就好

网友I:
没啥新需求建议别乱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没事关闭自动更新升级程序

如某君的米家

我现在主路由器用的是tplink中继用的是小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匪讯的请忽略升级信息,其他的没事!!

我现在主路由器用的是tplink中继用的是小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路由器所以没有问题就不要升级,路由器稳定就好

以前也不知道有升级的,最近用管理员登陆路由器控制小孩上网时间才发现有升级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啥新需求建议别乱升级

是呀,像手机和电脑的操作系统我也不喜欢升级因为有可能升级后更不好用或者升级过程中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