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双贴15131 64g前面开卡成功但是跑圈不过,后来再开读取速度低什么原...

楼主(2019-09-08):
903双贴15131 64g前面开卡成功但是跑圈不过,后来再开读取速度低什么原因?

开始的时候,跑圈读取全部错误,,于是听了群里大佬的意见,重新开卡。

经历了不认盘,短接认盘

然后就是读取速度上不来,

不明白哪里的问题,不知道大家用的哪个开卡工具开的64g版

网友A:
东芝的芯片吧,用东芝版本的量产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的芯片吧,用东芝版本的量产工具试试

好。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的芯片吧,用东芝版本的量产工具试试

闪迪的,型号同东芝,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闪迪的,型号同东芝,我试一下

因为我的东芝芯片在903上就是这样,量产成功,跑校验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的芯片吧,用东芝版本的量产工具试试

请问东芝的版的量产工具是哪个?

网友(2019-12-17):
问题最后解决了么?

网友:
会不会坏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