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WiFi模块控制不了继电器

楼主(2019-09-08):
把小米智能插座改到斐讯插座里发现控制不了接通就一直保持输出,
软件上关掉电源还是会变回打开电源‘
继电器不受控制
拆下wifi模块就正常

网友A:
斐讯路由器在智能设备和app配对时有问题。先用手机建立热点(热点密码和名称与斐讯路由器一致)匹配完成后再关闭热点,就可以了。据说是20M/40M兼容引起的。

网友B:
哇塞!小米的东西你也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塞!小米的东西你也敢用

小米的模块没有问题    正常使用的 连上斐讯就控制不了了   主要是好控制  一套智能家居了

网友:
是io控制还是通讯控制通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斐讯路由器在智能设备和app配对时有问题。先用手机建立热点(热点密码和名称与斐讯路由器一致)匹配完成后 ...

这个是硬件上的问题   不是软件上的问题
wifi模块单独供电软件是正常控制的

网友C:
电位不一样吧,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开关接受的开启电压是3V低于2V就关闭,但你模块关闭时输出3V开启时输出5V,怎么可能关闭得了,当然具体什么原因还要你自己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不一样吧,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开关接受的开启电压是3V低于2V就关闭,但你模块关闭时输出3V开启时输出5V ...

刚刚测了一下  小米的模块打开状态是3.38v  关闭了是0v
继电器只要有3.3v就闭合

网友:
不是一家人,非进一家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了一下  小米的模块打开状态是3.38v  关闭了是0v
继电器只要有3.3v就闭合 ...

那就加个三极管转换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