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推荐个锂电起子

楼主(2019-09-08):
干啥用的?
拧小家电的螺丝。比如说,拆个音响,拆个笔记本,,,等。
可能会钻个细小的眼。。
(钻大孔我有重型钻,拧大螺丝我有冲击批和冲击扳手。)
所以,要轻巧。
不要带冲击的,我总觉得,那种螺丝一个冲击下来,螺丝孔就废了。。
最后就是价格,我的心理价位是两电一充200以内,如果实在拿不下,可以提到300以内。
谢了

网友A:
玩冲击玩的是手感和熟练度  掌握好了效率又高 螺丝打的也不会划牙

网友B:
建议还是手拧比较好,电动的容易花...

网友:
我觉得可选余地不多 毕竟好的电批 价格都不低

网友:
选择801电批够你用

网友:
松下6220改下扭力一档可以拆家电,运气好可以100左右拿下

网友C:
今天有个帖子,东城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有个帖子,东城的不错

你可能没发现,那个东成的帖子也是我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冲击玩的是手感和熟练度  掌握好了效率又高 螺丝打的也不会划牙

算了,又不经常拆,没必要专门练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手拧比较好,电动的容易花...

扭力打滑就好了

网友D:
只用来拆吗?那就所谓了,什么样都行,要是用来上就麻烦很多,必须要精确的扭力调节才行,尤其是笔记本靠手感非常容易打花,一般都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用来拆吗?那就所谓了,什么样都行,要是用来上就麻烦很多,必须要精确的扭力调节才行,尤其是笔记本靠手 ...

是否需要安装,取决于这个东西是否还有利用价值,有价值就要装。我现在是不重要的螺丝直接上冲击批或者锂电钻,重要的螺丝都是手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否需要安装,取决于这个东西是否还有利用价值,有价值就要装。我现在是不重要的螺丝直接上冲击批或者锂 ...

这样啊,那试着推荐一下tbk新款的手自一体螺丝刀,扭力可调最大0.3牛米,还能锁定中轴手拧最大3牛米,用4mm头适合扭笔记本和手机什么的,手拧3牛米最后上紧家电什么的也够了,450转速度也不算慢

网友D:
要是不在乎重量,那么12v的雷铭你也可以看看,64档扭力调节总有一档适合吧,不过雷铭的扭力调节没有标注档位扭力,就怕每个钻扭力都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啊,那试着推荐一下tbk新款的手自一体螺丝刀,扭力可调最大0.3牛米,还能锁定中轴手拧最大3牛米,用4 ...

有点小贵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不在乎重量,那么12v的雷铭你也可以看看,64档扭力调节总有一档适合吧,不过雷铭的扭力调节没有标注档 ...

我擦,64档?一圈能放下那些档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擦,64档?一圈能放下那些档位吗?

这是升级版,最早的版本好像81档扭力调节

网友:
我有个wowstick的  也是类似这种,不能调扭矩,电动0.3.手动3,百十元左右

网友:
200以下根本买不到,除非洋垃圾或者二手。

网友:
只有日立了,弄套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