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西部数据1T移动硬盘(WD My Passsport)拆解

楼主(2019-09-08):
西部数据移动硬盘(WD My Passsport)最近在拷贝新数据时,速度突然变的很慢,将硬盘卸载,重新插到电脑上时,硬盘不再显示容量且打不开,一下快崩溃了,硬盘上有许多自己资料,从网上下载恢复数据软件进行恢复,但很遗憾,只能看到资料目录结构,只有少量的数据可以恢复,通过软件查看,硬盘坏道近一半,硬盘基本是报废了,就想拆开看看硬盘内部构造

网友A:
一般来讲不容易坏才对啊!毕竟不是天天在电脑上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不容易坏才对啊!毕竟不是天天在电脑上运行!!

这个 接头的时超级容易坏的

网友:
本来还能恢复数据的,被你这么一搞彻底报废

网友:
西数一体盘的确容易坏,还是自己买盒子组装好点

网友:
不拆,放一段时间,说不定还能把数据找回来。现在没有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不容易坏才对啊!毕竟不是天天在电脑上运行!!

天天运行可能还长命点。这种经常动来动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不容易坏才对啊!毕竟不是天天在电脑上运行!!

主板5V供电不一定比电源直供5V稳。移动硬盘热插拔也在不停积累划盘风险。所以从来都是不BT挂机箱里的HDD寿命长,而且不是指通电时间

网友:
移动硬盘容易坏的原因感觉有这么几个:1、不稳定运行,随便一扔插上用,读写过程中随意挪动、振动;
                                                         2、不弹出直接拔了;
                                                        3、拔下来直接拿走。
建议:1、放稳以后上电(插入usb);
          2、弹出硬盘以后,过10s以上挪动硬盘;
          3、不用的时候尽量避免磕碰;
         4、老机器最好使用带供电的usb 集线器(电压、电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