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可以确认目前的SM3281白片工具不支持tsop颗粒

楼主(2019-09-08):
以前用常见的双贴3281试了好几种tsop颗粒,量产的时候都卡在verify cid isp的地方,说白了就是isp没法启动,用黑片工具就可以。
这星期特地买了个单贴3281,做成测试架,结果发现啥颗粒都卡在同样的地方,这下终于可以下结论了,工具完全不支持走tsop线路的颗粒,哪怕是bga转tsop
希望有大佬能敦促慧荣赶紧更新白片工具

网友:
单贴3281+白片L06B

楼主:
分享一下工具,或者分享一下设置,我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你这是白片L06颗粒还是用白片工具量产的,tsop的L06都是黑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下工具,或者分享一下设置,我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你这是白片L06颗粒还是用白片工具量产 ...

哥们,和TSOP,BGA封装无关,多半和你清空器设计,电脑供电能力,测试架供电能力之类的有关,一般供电不足,未做信号线等长之类的都会TSOP的平行结构本来串扰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和TSOP,BGA封装无关,多半和你清空器设计,电脑供电能力,测试架供电能力之类的有关,一般供电不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226
我这个帖子也讨论过,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是颗粒问题,但是换了很多tsop都开不出来,也有人跟帖说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于是我干脆弄个单贴板做成测试架,结果同一个颗粒放在测试架上就开不出来了。
你有没有试过用3281贴tsop然后用白片工具开,如果成功了请分享一下工具和经验,我被困扰很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226
我这个帖子也讨论过,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是颗 ...

3281玩的少没遇到过,2258h经常吃瘪,后来大神的指导要在set里面把频率降到尽可能低就过了,背景是我有2258bga双联架子也有dip48的四联架子,前者能过的bga芯片后者用bga_dip座子就是不过,然后降频就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玩的少没遇到过,2258h经常吃瘪,后来大神的指导要在set里面把频率降到尽可能低就过了,背景是我有22 ...

也就东芝在3d时代还一个劲的出tsop颗粒,搞得我很烦恼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东芝在3d时代还一个劲的出tsop颗粒,搞得我很烦恼

你知道三星K9OMG颗粒还有LGA60的呢。。。。。。简直变态

网友B:
刚订了几个3281手腕板,回头贴TSO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订了几个3281手腕板,回头贴TSOP试试。

在哪家订的

网友(2020-01-06):
引用 网友B:
刚订了几个3281手腕板,回头贴TSOP试试。

同问,哪里订的,谢谢。

网友:
支持TSOP的,要不然也不会出这个焊盘的板子

我从来不玩TSOP的,我嫌焊接费劲

拆下来没事,我有专门的风嘴,很容易就拆下来。焊上去如果连锡的话一般要吸锡或者拖焊,这个时候烙铁的刀头容易碰到其它小元件。所以我一般都是BGA颗粒

我唯独弄过的一个TSOP的颗粒,就是群联mSATA SSD拆下来的7DDK,单贴903写50,双贴写100MB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东芝在3d时代还一个劲的出tsop颗粒,搞得我很烦恼

这个TSOP封装的颗粒应该不是东芝原厂封装的,我估计都是卖晶圆后,其它代工厂自己封装的

TSOP颗粒可能某些地方要上跳线,特别是东芝的(我记得测试架都有单独引出和说明的)。因为从来没玩过TSOP,我就没怎么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TSOP封装的颗粒应该不是东芝原厂封装的,我估计都是卖晶圆后,其它代工厂自己封装的

TSOP颗粒可能某 ...

东芝特弱200拆机的颗粒怎么可能是第三方封装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芝特弱200拆机的颗粒怎么可能是第三方封装的呢

用这种风枪头拆,很轻松

这片SSD,4贴7DDK,组成64GB。我已经拆了3颗分别单贴和双贴开了两个IS903,还剩一颗

不过我没有3280、3281的板子了,没法测试

个人不喜欢在U盘板子上焊接TSOP,还是BGA方便,植株什么的很轻松,吹焊也容易多了

网友(2022-02-14):
引用 网友C:
这个TSOP封装的颗粒应该不是东芝原厂封装的,我估计都是卖晶圆后,其它代工厂自己封装的

TSOP颗粒可能某 ...

不少建兴的盘就是东芝的tsop原厂,搞不懂为什么建兴这么喜欢用tsop,还是说tsop死的慢建兴特意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芝特弱200拆机的颗粒怎么可能是第三方封装的呢

有传闻一些体质不行的颗粒就被降频做成tsop

网友:
现在正片工具支持tsop了吗?一个128g的黑片工具开成24G跑SLC模式快手快就是容量小了那么多感觉有点浪费F

网友(2022-11-19):
我很认同楼主的观点,固态里面拆出来的Bisc3,L06B都贴上去试过,而且是不同家的不同板子,3281白片就是死都开不出来,黑片工具能开,但是没4K,真尼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黑片开出来好像还不如上3268上面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东芝在3d时代还一个劲的出tsop颗粒,搞得我很烦恼

是因为3D的tsop比BGA的便宜的原因吗?我手上tsop的烦恼就是老制程的比较多,接触得越早历史遗留就越多,所以现在都没有买新东西的冲动,总觉得随时间的流逝变成了负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