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索尼785,一直转,没声音,不知怎么弄,

楼主(2019-09-08):
5号,很轻薄,塑料机身,碟子一直转,就是没有声音,换张碟也一样,不知道啥问题,没线控,看不到,

网友A:
扔了买个放无损的吧

网友B:
真牛逼,索尼的东西做工就是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买个放无损的吧

留着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牛逼,索尼的东西做工就是牛逼

虽然是塑料壳子,很硬,没变形,没脆化,没老化,

网友C:
电位器、耳机插孔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耳机插孔检查下

不是,系统声音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系统声音没问题,

那按了Play没有呢?侧面有播放键play

网友:
有可能是光头的问题

网友:
插个线控就能看见具体状态了啊,没线控这机器很多功能都不能实现的

网友D:
观察光盘转一段时间后光头是否从最里层往外移动了一段距离(也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能读盘的),如果是,说明光头能正常读取数据。检查解码输出后的低放部分。也可能你的耳机线断了。

网友:
查IC的DS,,,检测解码有木有输出

网友E:
当年非常眼热,然后入手了一个松下的什么型号,忘记了,全铝的,真的非常不错,绝对不是国货所能比的,再后来MD出现了,就嫌CD太大了,然后在杭州电子市场里选MD,结果最后一不小心选了MP3,毕竟那体积实在是太讨人喜欢了,还有歌源的获得也方便,唯一的是音质实在是太强差人意了。第一个MP3的品牌叫“朝华”不知道有没有人买相同的品牌?

网友F:
主轴正常一直转,我估光头应好吧。有些机转几圈,光头能读到盘才继续转,你可以手动接下微动看光头动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系统声音没问题,

按了的,没有线控,看不到显示什么,能试的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观察光盘转一段时间后光头是否从最里层往外移动了一段距离(也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能读盘的),如果是,说明光 ...

这个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轴正常一直转,我估光头应好吧。有些机转几圈,光头能读到盘才继续转,你可以手动接下微动看光头动作。 ...

好的,空了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年非常眼热,然后入手了一个松下的什么型号,忘记了,全铝的,真的非常不错,绝对不是国货所能比的,再后 ...

满满的回忆感,

网友(2020-07-19):
索尼的确做工太棒了,不会令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