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牧田款电池为什么在牧田的吸尘器上用不了呢?

楼主(2019-09-08):
最近买了个牧田的锂电吸尘器,由于手头上有牧田款电池因此就只买了个裸机没买电池,但是收到货后发现牧田的吸尘器用不了牧田款电池,把电池装上去后把手中间的那个灯亮红灯,请教各位有没有办法破解

网友:
有识别电阻的

网友A:
你搜牧田保护板,过原充。就知道了

楼主:
没M币搜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牧田保护板,过原充。就知道了

没M币搜不了能否给个链接,谢啦

网友:
牧田保护板,过原充!!!!!

网友(2019-11-21):
把中间那个小脚和正极接一起可以用了

网友(2020-02-15):
这吸尘器应该是山上的吧。

网友:
淘宝找牧田电池套料,应该有几家保护板和一般那种不一样的30左右吧,那个可以过原冲买的时候在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