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修液晶屏,显示拖影长达6秒

楼主(2019-09-08):
接手一显示器,通电白屏,6秒后渐变黑屏出现模糊的无信号,外接测试信号每切换一次画面需要6秒左右的时间来过渡显示,代换驱动板无果,确定是屏的问题,折腾N久无思路,百度一下,有结果,实验一下Ok了,

网友A:
为什么要跳线呢,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跳线呢,看不懂

从VGH飞27v到TAB

网友B:
这个用漆包线比较好

网友:
高手啊!修屏!

网友:
我也有个屏是反应慢,放了几年了也懒得修  嫌拆屏麻烦

网友:
能修屏的,厉害了!!

网友:
楼主吃饭没?窝屎没?gkd

网友:
绝缘没那么复杂吧?漆包线不就完美了!

网友:
你还不如直接转载呢

网友:
谢谢分享。。。。。胆大心细,又救一命。。。。。

网友:
我单位,同时间买的四五块戴尔的显示器,也是这毛病,但比这个严重的多,送修后要六七百,后来都扔了。

网友:
我的是用三星的24寸电视机,监视,电脑,电视机,网络盒子一体化搞定,不想搞那么多!

网友C:
没有电压的真正原因没找到啊

网友:
厉害咯,俺还好,没有遇到过有边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压的真正原因没找到啊

应该是屏和电路板的压接不良或者这个屏的批次问题内部断线,没有必要找原因了,找原因还得再继续拆,维修没必要把故障范围扩大,规避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漆包线比较好

我用的维修手机用的那种漆包线

网友:
这显示器大部分都用的SVA屏,质量不算好

网友:
厉害啊。。学习了。。。电压不通或不够,首先得满足电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