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谈谈这两年因安装监控而追过的工具

楼主(2019-09-08):
1、有线冲击钻

这个套装当年在JD是199元买的现在只卖99元!!当时给姐姐的同事门前安装一个室内半球摄像机,要在楼板打孔,用的这个东西,当时真是“太难了!”打一个孔要打很久,胳膊都累酸了!
之前安监控是借别人的工具,安的多了就想自己买一个,看介绍这个是个万能货,啥也能干,在家里墙上打过孔,调到最高转速是挺快,但打楼板把我胳膊打酸了,就打三个小孔而已!!
后来这货就扔家里床底下了,不过这东西打燕尾丝比什么冲击批效率高多了(可能是它转速高的原因吧)

2、轻型电锤与重型电锤的摇摆

别人都说打眼还是弄电锤,这就遇到了可能很多人遇到的选择问题,轻型还是重型,当年也在数码之家查过评论,邻居安装暖气的,还热心的向我推荐过200元左右的二手博士电锤,但当去了当地电动工具店之后,他们向我推荐了锐奇的一款(型号忘了,现在在我内弟手中,我也不大用它了)重型电锤,花了348元还是多少,他还让我比较JD价格,说锐奇是大品牌,后来查查,发现锐奇是个品牌,用它用了一段时间

跟邻居交流多了,他说他安暖气都用的轻型电锤,然后又研究轻型与重型的区别,反正说啥的都有,干脆一样买一个,就于2016年9月在TB买了东城的一款轻型电锤(它的最终宿命让我150元卖给了一位网友),后来安监控就经常用轻型了,反正打眼一样,区别之前说过在这里再重点说说

重型电锤,不能使劲推,越推越不往里钻,得轻点,它会自动往里钻,越轻点越钻的快,有种半自动的感觉(当然也弹人)
轻型电锤,这个就得使劲推了,不推它不往里走,没有重型电锤那种轻推自动钻的感觉,优点就是不大别人

围绕有线电锤,还在JD买了36元的得利10米长的插排,还有一堆钻墙的大钻杆子就用过一次,钱白花了

那个重型电锤,确实是有点重了,得有8-10斤左右,单手举挺累,不过幸好是半自动吧,也省劲,不过有别人现象,劲还不小

3、12V锂电锤(先于东成轻型电锤2天前购买)

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小东西能轻松打孔还这么轻岂不是完美?当时收到货在门前一个水泥台阶上打了一个孔实验下,感觉不怎么强,就退货了,那么为了严谨,我刚才特地去拍了3年前打的孔,如下图

这个水泥台阶的硬度属于混凝土呢?还是楼板呢?还是啥不清楚,只是把图片放上来大家自己看。为啥图上有两个6mm的孔呢?应该是我先用大有的打了一个孔感觉不强,于是退货,隔天就研究了轻型电锤,就是东成那个,到手后又在旁边钻了一个,比较下力度,具体的什么样也忘了,好像轻型的强一些(三年了真忘了)

4、20V锂电锤

17年10月买的大有5401,这个东西,确实的好用,像有些网友比较1.7J还是多少我没感觉出来怎么样,反正感觉这个不比轻型电锤差,这2年下来干的小活没觉得这个东西力量存在问题,所以很喜欢它(唯一一次借给亲戚给我弄的全是白灰疼死我了,以后再也不借人了,借来的东西就是不知道爱惜,我现在感觉里面的白灰已经影响了它的寿命,从侧面看它的排风口里面全是粘的白灰,望专业人士指导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处理,要拆开清灰还是怎么着),记得当时还给这个电锤配了一个铝合金箱子,查不着订单了,有一个是82元的不过不是这个箱子可能产品被卖家改成其它产品了

当年买东成电锤的时候,好像送了一个套在电钻上的圆塑料,防止进灰的,这个电锤还送了防爆灰的一个小黑色罩子,这俩一直在用,有时候要钻瓷砖,为了避免钻碎买了一些圆柄三角钻头

5、圆柄三角钻头

这种三角钻头,说明上重点强调:必须用平钻模式,边钻边浇水。事实上我用的锤钻模式,也没浇水,啥事没有,直到今年上半年,那个6mm的废了一个!为啥废的呢?是给当地绿城百合一户也是在楼门前安装监控,要在侧面瓷砖打孔,这个瓷砖太硬了!!!这是我见过最硬的瓷砖,就是在这上面钻废的!!

三角尖完全没了,当时换的东成的建工钻,费了好大的劲,钻了两个孔草草固定了(但相当结实),所以这种钻头对于普通的墙与瓷砖完全是随便钻的,只是绿城百合的瓷砖是啥品牌的!
在这之前,一直觉得用转接头麻烦,因为之前买过直柄的三角钻头,是用在冲击钻上的,这个电锤送的也有转接头感觉麻烦,自从弄上这种圆槽的三角钻头,感觉是一个进步

6、0.4-1.3mm剥线钳

当时走线没用成品POE,用的是手工POE,就是将网线的橙/橙白/绿/绿白接水晶头,剩下的两个一组走电,电源在录像机端,网线中走12V电,摄像机这一端需要拨网线接DC接头,录像机这一端,需要拉12V电源输出端,当时是直接用指甲盖剥线,当时用的网线是大唐电信的,质量比较好,塑料皮韧性强,经常剥好几下,如果是4个监控头的话,大约最少需要剥4×2×4=32次,想象一下大拇指甲盖的中间就有豁了!!

当时网线钳有个小黄色剥线刀,是不好用还是怎么滴忘了怎么回事了,其实用老虎钳子也能剥,前几天我还刚实验过效果还不错,不过当时可能压根没想过用老虎钳子剥,而是直接想到了剥线钳,但转遍了全县城最小口径都是6mm,剥不了4-4.5mm直径的网线,这才从网上买了两把(有一把送姐夫了),这个东西在我眼里,确实是神器,拨线快多了!!

7、POE分离器

仔细想想,为啥我觉得3小时干完的活,实际却干了很长时间呢?究竟是哪的事?可能走线浪费了不少时间,还有一点就是剥线与接线,即使用上0.4-1.3mm的剥线钳还是慢!所以发现POE分离器

POE分离器是成对存在的,一头接在录像机端,一头接在摄像机端,全是对应接口不用剥线,只需要用公牛防水胶布缠住即可

8、被遗弃的集中供电

集中供电,也可以接上面的POE分离器的,不过需要单购DC公接头而已,单独的12V电源用多了占体积,还占插排孔位,除非剪了将它们全接在一起感觉麻烦;集中供电不占体积与插排孔位了,但质量存在问题,经常是接了有一个或两个不亮,偶尔又TM亮了,换了单独的12V电源就秒亮!!所以现在渐渐不用它了

要说监控电源方面的品牌还作集中供电的,就数石新,不过石新的产品非常贵,感觉最终不如12V电源省心,单独写它是因为我钟情过它一段时间

9、抽拉盒电源的妙用

要说监控电源的形式,主要是分三种:集中供电,12V/2A带线,12V/2A抽拉盒;网上经常有人问POE供电多长距离的问题,就是将电源放在录像机端,支持多少米外的摄像头,还有人说网线要用好的,所以我用的是大唐电信,鲁能,林克全是国标无氧铜的,距离可能四五十米也没事,不过关键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农村地区电压不稳定的情况,电压一低,摄像机就不成像!哪怕只有赶不上 几米也不行!当时我用的还是大华电源,质量感觉 还行,剪过线,里面的线很粗,比杂牌强多了,当然石新也是很好的,当时是进了一堆大华是比较下质量的现在还没出完

抽拉盒的电源,算是自带防雨罩,可以将监控的网线接头寒进去,这一点非常好,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必须220V输入!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必须安在摄像头一端,那么单独走一路220V的电肯定是不现实,这时候就有一条别人非常忌讳的话题,网线走220V~(下面有讲综合线问题)

如果用四根网线(蓝/蓝白/棕/棕白)当作220V电线接入(有人说有电磁干扰问题,我接的这么多摄像头也没有一个因为干扰不成像的),那电压不稳就影响不了摄像机的成像!而且录像机端,可以将所有网线的火线与零线并起来,用一个220V公插头,只占一个插排孔,工作量上也小,岂不完美?问题就在于有人说的网线耐压问题(我才作监控的时候用这种方法接过几例目前没出问题),再就是说电人的问题,如果在插座端接一个漏电断路器,应该就可以了,几十的成本不算啥

这个地方有争议,还是多从实践来分析可行性

10、中毒的剥线钳

前段时间在知乎写的网线钳不知道转到咱们数码之家了吗

花149弄了个老A的剥线钳,在这之前我发表过线材直径计算器,这个型号是LA815238,剥线范围0.13-10mm2(对应线材直径为:0.407-3.568mm),真是一分钱一分货,这钳子是真好用,不用看线径,放进去通杀,包括0.4mm直径的网线,还能截长度,好几根线一块剥(之前在JD弄过宝工与得利的鸭嘴钳,全是垃圾!)

为啥说中毒呢?因为前几天我看了个视频说网线走220V,视频中人家用的老虎钳子剥的线,我马上用老虎钳子试了下剥网线 ,竟然非常轻松,原来老虎钳子才是万能神器(有网友提到用水口钳拨,貌似它比老虎钳子更优秀,但这样以来,要带两把工具了),所以上面说当年压根就没想到这一点,仔细想想呢?像上面这种一百多的拨线钳,适合那些做机器的,压一些冷接端子什么的,我作监控要用什么冷接端子呢?真是作啊!希望大家不要入坑!

前些天中毒弄了一堆热缩管与铜连接管(真贵,40元起步的一小包说2000个可能只有1600个左右),后来我发现有管形端子,8块钱一包,捣估这个是因为平时一些软线觉得应该套个东西再拧螺线压住安全,所以走入了铜连接管的误区,继而发现管形端子这才是真正需要的还便宜,不过买的那2000个估计用个几年,不过,像这种东西,将网线塞进去之后,用老虎钳子一捏,完美啊,根本不需要什么专门钳子

老虎钳子:听说你们小看我?

11、网线钳

这几年倒没怎么整网线钳,现在用的一把蓝色的也不知道是啥品牌,可能是2011年还是什么时候从渠道上 花10块钱买的,一直用到现在感觉挺好用,后来老感觉它会坏所以又买了一把绿色(忘了品牌)三用的备用着也一直没用 ,这几天花钱上瘾了,又入了一把腾飞的网线钳,现在有三把了,摆在家里当花看吧

查半天不知道MODERN是啥牌子,当年好像还有一把送我姐夫了后来坏了,压水晶头总是不通,切刀这里的塑料槽有被东西烧化的痕迹,不知道是怎么整坏的(经网友提醒是用网线钳剪火线时烧化的,非常正确的解释),那么我手里现在用的这把是质量好呢?还是运气好呢就不清楚了,反正网头捏一次就作好,目前没有失败案例,受前段时间老A剥线钳的良好印象,想弄把老A的网线钳,一看上百算了,想想也高端不到哪去,能用就行啊

12、网线哪家好?

这几年我出网线早期用过200冒头的就是纯铜(其实不是无氧铜),后来全是弄无氧铜的,包括鲁能、林克、大唐电信、通鼎等,不过个人觉得还是大唐电信的线最标准,怎么个标准呢?上面那把蓝色钳子切网线皮,将网线放入,压好钳子旋转一圈,皮掉,内部完全无伤!像鲁能与林克的不行,钳子压下去,内线必然受伤!这在心理是接受不了的,因为还要走电,总感觉切伤的这里有影响,那只能轻轻的不完全合拢钳子切,这样又切的不好还得用力拔线皮,不过林克的网线一箱305足米是从0米 计算的,而大唐电信的线是从上万的数开始计算的,这一点林克在计算线的剩余长度时方便,所以大家说哪家标准呢?反正我觉得大唐电信的好(而且大唐电信内线的线皮颜色非常标准,亮度也高,韧性也强,像有些所谓纯铜的网线,那塑料皮是不反光的,竟些颗颗粒粒,但走个几十米的POE没事当时我给一个洗浴中心走过一段越长的距离(没计算,从一楼走到二楼再走到后院一楼)也没事用的就是“纯铜”的

像TP-LINK、大华、海康威视这些现在也弄网线,目前还没有试用过不太清楚
[补充]:关于为何一开始没有提到复合线(网线+电线)?

复合线按市场规格大约有:

4+2×0.5,4芯网线+2芯0.5平方的电线
8+2×0.5,8芯网线+2芯0.5平方电线
4+2×0.75,4芯网线+2芯0.75平方电线
8+2×0.75,8芯网线+2芯0.75平方电线

之所以一开始没有提复合线是因为我没用过它,不是因为没听说过它,因为即使咱没听说过卖线的也会推销它,那不用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1.线材没有大品牌做

也可能有大品牌在做综合线(或复合线),但咱不认识,如果是杂牌做,经常是270米一轴价格有一百多的,还有200冒头的,想象一下这个价格能好到哪里去呢?而且如果是杂牌,那网线的质量怎么保证是国标(无氧铜)?搞不好又是高导铝想想就害怕,当然克服这些心理因素,咱也可以拿过实线来观察一下,比如下图

从JD上随便找了个截的图,从网线绝缘皮的颜色上来看,挺鲜亮的,好像真不错,至于万东是不是品牌呢?可能是,但咱对它不熟悉,对于线材和的质量,虽然可以用万用表测电阻的方法检验(截图上是100米318元可真够贵的),我又查了下渠道上,一般主推的是4芯网线+2芯电线,那8芯的无氧铜拿货将近600元一轴(300米)用不起!,4+2的无氧铜(此无氧铜为卖家标的)300左右300米,如果没有缩水的话成本1块钱1米,考虑到城市电压稳定用手工POE(但末端电源占空间及占插排孔)想想还是用抽拉盒配复合线好,以后准备这么搞起(从错误向正确转变)

2、即使用万用表与千分尺能测线材质量,还是不想用?

个人不想用不代表这种做法是正确,也可能是考量了成本。给一个长大约70米还是80米的钢结构鸡棚安周边监控,鸡棚坐北朝南(住人的屋子在南边,监视器安在这里),大约是安4个头,北边两个,南边两个,由于超远距离,考虑到成本,大约有以下几个方案:

网桥法,一对网桥200多卖多少呢?这样的话成本高,PASS掉
双线法,就是两个摄像头走两根网线,网线2元一米算给顾客的,按90米算,成本360元还不如弄网桥!PASS掉
一线双走法,网线中只有4根(橙白/橙/绿白/绿)走信号,剩下四根继续模拟网头的正确安装顺序走另一条摄像头,电线直接在鸡棚北头就地接丝,这个方案OK!

一般我们选综合线考虑成本的话会弄4+2×0.5的(在这里先不考虑质量),像8+2×0.5的肯定贵,贵了就不想整(这是我的错,一个小工程应该弄点好线也不算啥事,不应该再缩水),这样人家当地的情况是北边很容易取电,咱们又弄了成本高的综合线,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

3、数字的困扰

一开始我不知道电线的0.5是0.5平方,我直接当成了0.5mm直径了(卖家的说明上也没写平方,只是写0.5),我像傻子一样的认为,一芯网线我用质量好的是0.45mm,两要拧一块不如直径0.5mm的强?而且我这是无氧铜,综合线中的电线能保证是国标无氧铜?如果是一堆小细线那肯定垃圾,基于这种错误的认知,也以没用。前段时间我弄的那个算线材直径的软件算一下,0.5与0.75平方对应线径分别是0.798mm与0.977mm好像都比网线粗(网线是硬线性质,这种电线如果不是无氧铜还是软线性质感觉好不到哪去)

4.总结

基于以上三点无知,在我以前做监控的时候没有用复合线,其实现在想象一下,出门就带一箱网线(根据顾客的场景提前带一箱室外或室内全办理)再配个漏电断路保护器,用抽拉盒电源,网线走220V电的思路确实是存在弊端(虽然以前这样弄的一些没事),线材再贵,成本也合不到2元一米,我完全可以按3元/米来收费(也可能一个监控走下来,用150米的话,线材收费450元,如果用200米的话就是600元,不知道顾客会不会说线这么贵吗?这样吧你只出工我自己准备线吧,其它的你就不用管了)这样保证了耐压安全,也保证了便利性,这是值得提倡的做法。不过确定这个思想之后,大约只准备一轴杂牌4+2×0.5的综合线(卖家标无氧铜的这种)就行了,根据场景合理布线,做到专业

[补充]:关于为何没提到网桥、太阳能电池板监控与光纤

因为这样的活咱目前还没接过,现在光纤方案对于小个体用的应该不多了,考虑到一些厂子的实际场景,还要人工挖槽之类的这些成本是无形的与巨大的,还弄什么光纤融接机那么贵(当然可以租,总感觉这种方法已经被淘汰,因为我的无知说错请指导)

网桥法是目前主流的长距离安装法,之前本地一个厂子找我,通过百度地图,对这个厂子的二维图及尺寸做了一份详细的规划,递交上去就没信了最后没找我做,之后就没接过大活所以网桥的我也没弄过

太阳能电池板监控或插4G卡的是现在快手上非常火的一种监控,咱也没弄过,暂时想象不到哪里有这种应用场景,不知道这东西安上会不会被人偷去,现在城市里各种障碍物,可能村里没人的又不方便取电的适合用这个,对于一些庭院安装感觉更谈不上了,那成本还不如走电线(还不用担心损坏的问题),所以这种东西咱实际安装的少,也没见顾客要求过(想了想还有点用,对于一些专业小偷,是先断家里的电再偷,这个太阳能的倒不怕他断电 ,里面要是插卡的在大线没电的情况下还能独立录像,这样想想也算有用武之地)

倒是那种插TF卡的监控现在要求的非常多,装一台录像机与几台IPC的的方案加上硬盘人工布线整吧整吧1500元上以,而这种插TF卡的二三百就搞定了,像室内型的不说了,大家自己搞定,室外型的有些找我弄的,弄个梯子钉个支架,现在双天线室外型不算TF卡也就是200左右,那种带云台能旋转的也就是300左右(变焦的800开外这东西家用选择的较少)

有句成语叫”坐井观天”,我看快手上也能开小店,那些卖监控的人好像也能卖出不少上面说的太阳能的或高倍变焦的摄像头,基本自己组装或杂牌(只有这种的才有利润),也许应该向他们学习,进入他们的世界或眼界,不管怎么说,接到活才是硬道理,工具什么的要考虑到收入,不能太投入,这次打的内容错字很多,想法也可能有很多错的,希望有发现的网友直接提出来即可

-----------------

13、手动打钉枪(ST18钉子)

这个东西打线盒子简直太绝了!线盒子凹槽深,不好扶小钉子,用这个东西真合适,而且这东西除了打线盒子外,像钉个挂勾或挂上打个画布用它钉非常好用,钉子是ST18(18mm长)规格,钉的结实,打的不费力,总之各种好

现在这种钉枪已经有支持ST38规格的了(就是支持打38mm长的钢钉)这种的要130元以上,效果怎么样个人没用过,因为我买了瓦斯射钉枪了,在之前单独开过贴,所以在这里不重复了

14、迷你锯

整这玩意儿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煞线盒子方便,现在想想也不怎么方便,煞出来竟些沫沫,不过这东西除了煞线盒子干别的也行,前几天给办公桌煞个小角开口也很方便

15、角度剪

前些天在快手偶尔看到这个东西,可以给线盒子开45度角,而且剪出来无毛刺,前几天刚买的,现在还没有工程上手暂时放着,目前这种的主要是有两种,一种是传统样式的厚刀片,一种是10片装可更换的薄刀片,我最终选择了厚刀片,感觉能剪厚的东西吧,也许薄刀片更适合吧,等待试用结果

其实平时安监控,用线盒子的情况下极少,除非顾客明确要求,不然都不用这个的,直接用宽线夹子订墙上

16、折叠梯

这个梯子本来是想网购的,网上很多说摔坏的,加上县城转一圈没卖的,所以去了济南中恒商城买的(好像是花了380元),但当买来之后发现当地五金店也有卖了350元!你说气不气!)这个梯子我选的是直起来3.7米规格的,原因是它折起来正好可以放在汽车后备箱,想象一下,去村里安监控,长距离奔袭,后面放这样一个梯子,是不是美滋滋 ,事实也证明了这个梯子的强大,到哪都带着它

这个梯子可以人字,可以完全竖起来,也很结实,还有一些开关,比如支在楼梯上等这种工作情况少,大家自己搜个说明看看吧,安监控必备产品!!

补充一下这个梯子,打开梯子时,每个关节是45度一卡,再用手扳动开关,再继续开,但要是关合梯子时没有开关,一关到底(想想挺人性化的),有网友提到的,单伸缩梯,感觉应用场景比这种梯子少,还有伸缩梯+一个大关系,也有人字,也能单排的这种咱没用过,因为梯子这东西用不坏的话基本不换了,希望大家用过的可以讲讲经验

17、S钩

刚买的还没到货,有时候手拿锂电锤,还背着包,包里有锤子、电钻、监控、支架等大家伙,电锤钻完放哪里?要是掉下去摔坏了怎么办?这时候这个S勾就起作用了,我那个梯子四方横撑宽3mm左右,所以我选择的中号,想象一下,趴到梯子顶部之后,将锂电锤与工具包挂在这个S勾上,岂不是很完美?(想象中,还未实践!

刚收到货,拿到梯子上试了一下效果非常不错,总算解决了电锤无法摆放,需要上下梯子几次的问题,这东西合着一块钱一个,太实用,干活时包里放两个就行,一个挂电锤,一个挂包

18、冲击批

之前开过贴子了,买的锐奇BL6412D,之前用的是锐奇7212,因为平时装电脑用这个,干活再带走,来回拿感觉麻烦,所以想弄两个,因为可能要有往角铁上钻燕尾丝的情况所以必须弄一个高转速大扭力的冲击起子(有些地区叫冲击批,网上统一名字:冲击起子),仔细想想,这个东西确实是适合野外干活,那个电钻的三角夹头在高速下,很容易松头需要再紧(要是工程量大不停的紧这个螺丝,万一忘紧了,批头再从房顶上掉地上找不着?),但冲击起子因为是六角卡头,永远不存在松动的情况,卡上螺丝批用就行了,还能打燕尾丝,所以我觉得这家伙是真正的适合野外干活的工具,可以说要是纯干小工程,宁可要这个也不要手电钻,但手电钻适合干精准的活,比如钻孔或拧螺丝,人家有力矩调节(冲击批没有力矩调节,拧不动了就3000次/分钟的频率锤击,拧的过程中不锤注意这个特点,这是与冲击扳手 的本质区别!),品牌好的贵的锂电钻力矩准确,一百多的不用指望,1档力也超大,不过再大也比3.6V的小垃圾好,因为12V的开关支持无极变速,你轻按它就转的慢,所以有网友说电钻力大拧坏螺丝的现象是不存在的!拧的快速自己调节了怎么还能拧坏?

19、6mm洞与8mm自攻丝

这算是一种搭配法,有些墙体比较空洞,打6个的孔实际打出来洞感觉还要大,所以往里放下8mm的自攻丝与配套的胀塞,往往很牢固

20、激光测距仪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因为在布线的时候带着一箱网线肯定是不方便,提前算好距离,留出1-3米的冗余剪断线,再穿线就方便了,这肯定离不开测距工具……激光测距仪,相当实用好用必备之物品!

21、临时结束

不知不觉写了3个小时+了,出去吃饭,后面有时间再来补充,一时脑热也可能掉下点东西,本文的最终目的是这几年的作,其实工具这东西,没必要往远了追求,也许有很多东西我们一年半载的用不了几次,一般出去干个活,大约带这些东西就行了

监控部分:
摄像机
电源
支架
录像机
交换机

线材与配件:
网线
POE分离器
220V公插头
公牛胶布
线盒子(也可以就地取材在当地五金店现买)
6mm×3及6mm×5自攻丝及配套胀塞
8mm×4自攻丝及配套胀塞
M4.8×4燕尾丝
钢钉2.8×40mm的就行,对于质地软的直接砸钉子省事
迈拓VGA切换器(1进2出,要拿货20元以上的,10块钱的垃圾经常花屏损坏,用于录像机与电脑主机共享显示器)
优越者VGA视频线三条(优越者质量靠谱,杂牌VGA少碰)

工具部分:
老虎钳子
羊角钳+重锤(砸钢钉)
剥线钳
记号笔
网线钳
水晶头
测通仪
激光测距仪
角度剪
小钢锯
8-10个两用插扳(尤其是10的,对于301支架上的小螺丝得用这东西紧固)
6×150mm一字十字两用螺线刀
3×150mm一字十字两用螺丝刀
手动打钉枪(及钉子)
折叠梯
冲击起子(配PH2螺丝批头一个,10个与8个的内六角套筒各一个,10个的套筒是拧部分支架中10个的螺丝,8个的套筒是拧M5/M4.8的燕尾丝)
电锤(配6mm×150建工钻,6mm×150三角钻头,8/10/12mm建工钻头各一个,偶尔打点膨胀螺丝)
圆柄14×350mm建工长钻头(钻墙打孔走线用)
麻花钻8×300mm(有时候钻一些铝合金门窗需要这东西,我买的电锤带转接头可以接在上面钻,因为冲击批轴心不好,不宜接长钻头,没有冲击批前我都带着锐奇7212直接配这个)

没想到出趟门要带这么多东西,下回出门前先比照清单,省的掉下东西……

------------------
22、[补充故障维修方面的一点经验]
------------------
IPC-摄像机、摄像头
NVR-网络录像机(专门针对网络摄像头)
DVR-数字录像机(现在市场上还在卖的一般贵于NVR,是因为它即支持传统同轴的模拟摄像机也支持网络摄像头)
HDD-硬盘
SSD-固态硬盘
SSDH-混合硬盘

A、路由器故障,举例还是我最早安的老姐同事家门口的监控,隔一天就说监控录不到像了,我去处理又好了;隔一天又不行,通过排除法(就是换件)最终确定是交换机的问题(是腾达的一款)自此之后,我出监控都用TP-LINK的交换机,以后的监控故障再也没有一例因交换机而起

B、电源故障1,早期我用非抽拉盒电源用的多,它的出丝口会有个指示灯,如果这个灯不足亮,而是弱亮(不亮的情况少见,光不强的常见)或闪烁则表示它存在问题要更换,如果指示灯完全不亮(多见于维修时先观察这个指示灯)一般就是坏了!当年给洗浴中心安的监控刚安完就有一个头不亮,发现电源这里指示灯闪烁,如下图

图上是刚拍的一张,电源还是新的(因为当时没经验,这是一个杂牌现在也不能出了,成本7.5元,这个卖出去早晚还得上门维修,定时炸弹!电源请认准石新、大华、海康,拿货小于11块钱的基本全是。。

C、电源故障2,见于电源室外型安装(一般人装监控都是电源与摄像头在一起,这叫室外型安装),摄像头不成像,一切指示灯看着似乎又正常,不你迟疑,上去将电源与摄像机的连接头这里拔开重插,就好了(这种情况经历过很多次了)

D、电源故障3,见于室内安装(就是手工POE,电源安于室外,网线走12V),如果距离过长,供电不足,会导致摄像头成像延迟卡顿,甚至不成像(一般这种情况少见一些,只要网线不是太差,哪怕是所谓“纯铜”也能支持好几十米,主要是农村或部分电压不稳定的地区经常这样,这种的直接用抽拉盒电源走室外型安装)

E、电源故障4短时间内电源相继损坏,记得网上有人说过摄像头用12V/1A的电源就行(早期与现在还有这种规格的电源呢,像TP-LINK就生产这种,大部分标的规格是12V/2A),给开饭店的朋友安装监控,能省成本的就省(电源当时是杂牌,因为当时我对电源的品牌还没有形成概念),电源除了是杂牌外,还一个电源带2个头呢?不是12V/2A吗,在当时全亮机的,没出三月,电源一个一个损坏,后来每一路全单独换了大华的电源,那么以大华的质量能否还两个头呢?关键是我没有这样实验,到时候再坏再上门,现在时间就是钱啊,没这么多时间实验

F、电源故障5集中供电规格虚标(市场上一堆假货小耳朵及小耳机威视之类的,这个也算是品牌但假货当真货宣传还是不要动这个品牌为好),导致即使十几米的摄像头了也莫名的有时候成像,有时候不行,将这一路单独的换个12V/2A独立电源秒好!

G、IP故障1IPC与NVR的IP不在一个段上,平时拿一个摄像机作亮机实验,到实践安装时作实验的这台不成像,这是因为作实验时,它被分配了IP比如IP段是192.168.1.X,而到顾客那里的路由器的IP段可能是192.168.0.x,第三位代表段,不在一个IP段上自然搜索不着它,这时候就是用NVR(录像机)的一键设置IP也不一定管用,因为咱们手里的杂牌摄像机与NVR不一定是一个品牌,模组可能不兼容,NVR的一键更改IP改不了它,这时候需要将它单独接在局域网中(就是路由器上),下载IPC网络搜索工具(百度搜索有相关软件,好像有两种),搜索出这个摄像机,进行更改。据说市场上主要是有两种规格的摄像机(杂牌),一种是南方雄迈模组(比如雷华好用这种模组),一种是北方中维模组(在南方开了个尚维专门卖模组),这种的用中维世纪官网找个工具改下IP试试(一般中维的NVR能改),至于大华或海康这种品牌货咱安装的少(只要NVR是海康,IPC是海康,设置在NVR中改就行没这么麻烦),上面讲的是针对市场杂牌对不同品牌NVR搭配下IP混乱的情况

H、IP故障2NVR与路由器不在一个段上,NVR能成像但不能上网,这是因为它的IP段与路由器不一样(这种情况多见于更换路由器导致),确定路由器的IP段后(比如是192.168.1.x),在NVR的设置中将网关改成192.168.1.1,然后保存,一般也有自动设置可以分别试下,另外不同品牌的NVR设置不一样,大同小异,反正IP段不一样肯定是上不了网

I、密码错误1,手机APP上之前成像现在不成像,一点开就提示密码错误,默认的abc与123好像全不管用?这个密码是指NVR的用户名与密码,默认是admin,如果将密码改成了1234567,刚在提示密码错误后,输入正确的NVR的用户名与密码(admin,1234567),也有可能用户名都改了,比如改成123,123,所以设置的是什么就填什么

J、密码错误2,北方安中维世纪的摄像头多,以它为例,在想进入NVR设置界面提示输入密码时,填的不对会提示一个错误码,在微信关注中维世纪,在它的选项中填上提示码,会给一个临时帐户登录,登录后更改正确的用户名与密码,很方便,至于其它的杂牌NVR(比如尚维模组的)直接咨询上级代理商,他们会给一个处理密码的网址,至于海康大华的监控咱没弄过,反正碰到问题就打客服,方法总比困难多一个

K、硬盘错误1,个人出过三块西数紫盘3TB,刚过质保无一例外全部严重的C5坏道!!所以个人非常抵触西数紫盘(这三块还是给我重要的朋友安的,平时都是用的希捷的,没想到好心干坏事!),硬盘错误一般就是监控不录像了,NVR上的HDD指示灯不亮,这种情况一般打开NVR,将硬盘上的供电与信号线重插就行,如果经常这样就要拆到台式机上用软件HD TUEN,查看“健康”选项卡,如果有红色选项就代表废了!在质保期内走售后流程就行

L、硬盘错误2,机械硬盘温度过高,60度左右好异常。邻居优速快递监控是我安的,前此天不录像了,拆开发现硬盘巨热,给录像机底下放了个笔记本散热垫一切回归正常

M、红外灯故障,晚上成像巨黑,出门看看红外灯不亮,这就是坏了,对于胡同安装监控,摄像头角度调的不对,红外灯要是照在墙上而没有照在路上,那墙上巨白,路上一片黑,这样调整摄像机角度即可(有时候白天看着正当,这是错觉)

N、其它情况,也没啥其它情况,要么线不通,观察指示灯亮的情况就行或者水晶头再压一下,要么电源毛病上面介绍过较多了,这个摄像头损坏的情况还是极为少见的,但邻居优速家的摄像头还是坏了一个(全怪我当时防水胶布缠的不好开胶了,下雨进水了,有一段时间这个摄像头经常自动录自动停,后来真的彻底挺了,其实在前几次他让我看监控毛病的时候我就应该去检查摄像头是否进水的问题,马虎必将担责,给换了新摄像头)

暂时想起这些,有空再想起别的再来补充

------------------
23、?监控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疑问?
------------------

1.品牌的IPC成像是不是比杂牌清晰?

不是,很多杂牌也是用的品牌模组,个人比较过杂牌与中维的摄像头,没看出啥区别

2.100W的IPC成像是不是不如200W的清晰?

不是,100W的成像分辨率是1280×720,200W的成像分辨率是1920×1080,再补充一个130万的成像是1280×960,只是分辨率大小不一样,成像清晰与否与这个关系不大,但是高分辨率需要的码流大,占硬盘空间大,这是肯定的!如果不理解这一点的话,想想2012年的手机都是800万像素,成像比现在什么所谓1200万的强的多,哪里的区别?是成像模拟的区别,比如光圈大小,成像芯片的面积大小等,分辨率只代表成像的长宽比,不完全决定成像的质量,只能说,成像好的模组可能配了一个较大的分辨率,但分辨率的模组成像不一定好!

3.百万高清与720P/960P/1080P的关系是什么?

早期摄像机经常宣传“百万高清”搞的多么高大上一样,也经常见摄像头标960P什么的,其实上面已经说了一部分
1280×720=921600(成像分辨率横轴1280个像素,竖轴720个像素,合计921600个像素=92万像素,对外称100万,也称720P摄像机)
1280×960=1228800(成像分辨率122.8万像素,对外称130万,也称960P摄像机,指竖轴的像素个数)
1920×1080=2073600(像素207万,对外称200W摄像机,也称1080P)
目前200元内已经很多400万的摄像机了,同样的道理,也是指更大的分辨率而已!

4.摄像头成像清晰与否与什么有关?

虽然成像好坏看模组,可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摄像机而方,被观察目标与摄像头的距离远近有更直接的关系,随便拿个网络摄像头,我们将脸凑在前面,脸上的豆子都可以看清,离远了就不行了

5.摄像头焦距的理解与选择

插卡IPC的焦距最小有2.8mm的,主流的是4mm、6mm、8mm、12mm及16mm甚至更大,焦距越大,可以理解为摄像机录像机放大倍数(变焦倍数),前段时间华为的P30不是数码30倍变焦吗,摄像机的情况依如此,焦距越大,相当于将镜头拉的越近,越清楚!但是,可视面也小了

室内安装用4mm或6mm就行,4mm的角度更广(百度一搜有很多焦距也成像角度大小的文章在此不重了)我平时安4mm最多,6mm的成像虽然窄一点,但成不出像给人感觉清晰的感觉(是因为成像被放大了,有些窄的地方用6mm是对的),特殊地方要看清钱的多少,可以用更大点的比如8mm的(一般6mm的就行,看安装距离定)
6、录像机能存储多少天啊?
单硬盘位NVR(网络录像机)能支持单盘容量达6TB,一般大家用1TB/2TB/3TB/4TB几个规格较多,摄像头能存多少天,要看摄像头的规格(就是多少万像像素的),然后是摄像头的数量,再就是硬盘的容量,相除即可算出(在下个问题中咱们详细算下)

7、H.265能比H.264节省多少空间?

网上的宣传是节省50%,看着还是有点搞概念,让人摸不清头脑,其实咱们可以打开NVR里面,看看摄像机究竟占用了多少码流,码流×时间=占用空间大小!不过最近安监控我不大关注这个了,要是没记错的话(可以记错哦,大家自己查NVR吧),以200万摄像机举例

H.264/200万摄像机,码流应该是3Mbps
H.265/200万摄像机,码流应该是2Mbps

因为现在H.264的摄像机已被淘汰(什么叫淘汰?就是H.264的设备已经停产,同样的价格或更低的价格全是H.265的新货了)所以咱们直接以H.265来计算,电脑上的空间1MB=8bps
1天×24小时×60分×60秒×2Mbps/秒,再除以8转换单位=21600MB=21GB左右的空间占用,1TB硬盘的实际容量是930GB左右
一个摄像头可以存储:930GB/21GB=44.28天;两个呢就是22天,三个头就是14.7天(两周),四个头就是11天左右
如果是2TB的机械硬盘呢?大家自己算吧

8、怎么识别IPC与NVR是不是H.265?

在显示器上每个窗口的角上会显示H.265字样,或者进NVR设置里面看看信息,或者将IPC与NVR的型号百度搜一下就有结果

9、插TF卡的摄像头与用NVR+硬盘存储的摄像头哪种形式好?

剪纸剪刀快,切菜菜刀快,各有所爱吧,插TF卡的摄像头,多用于家庭安装,比如门口,窗户外面监控汽车别被人刮了,或者小型空间觉得一个头就能监控得过来的,那插TF卡的省钱,室外型的一般200左右(带云台旋转的一般是300左右),室内型的带云台能旋转调角度的也就弄完200左右,插个电线就行,现在的都支持语音对讲,多方便!

NVR+IPC的话,NVR里面的硬盘是没有理论寿命上限的(官方只是给出机械硬盘的磁头伸缩寿命一般是30万次或100万次,但事实上机械硬盘怕率,怕震动,怕门事件,所以也经常坏,但也有很多人的机械硬盘用了七八年没事),对比TF卡的话就有寿命,大家以TF卡没概念,对固态硬盘的有概念吧(SLC/MLC/TLC/QLC颗粒是有写入次数的),其实U盘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固态硬盘而已,TF卡+读卡器=U盘=固态硬盘,这东西最好买闪迪Class10的,闪迪的质量在JD自营里买是质量最好最耐用的,一个32GB的TF卡按500次写入计算搞好能用两年,事实上U盘能不能写入500次我还真不清楚,可能还少于这个数,大家汽车上的行车记录仪,跟摄像机中插TF卡差不多,也是循环覆盖,在TF卡寿命到头后就会蓝屏(必须换卡了,可能一年左右就要换了,也看容量与质量);除容量方面,NVR可以接数个IPC,相比卡机机(插TF卡的称为卡片机)录声音方面麻烦,还得单独接拾音器,多数NVR+IPC的都不接拾音器,更多家庭选择了卡片机

10、卡片机的室内与室外有啥区别?

早期的区别是,室内型的自带支架与电源,可以放要桌子上,也可以吊顶或侧壁安装,支持语音对讲,但不防水!
室外的必须是防水的,外形类似于枪机,一般不支持语音对讲,不配电源与支架,但现在很多型号的室外卡片机,都支持语音对讲与室内的没区别而且也送电源与支架
而且现在室外机有迷你球,带支架与云台,支持远程旋转(水平近360度,上下近90度),除了不能变焦,其它全能(变焦的800左右起步,当然杂牌的要便宜)

11、家里没网、场景没网也没电,怎么办?

家里没网,就扯个宽带,一年三四百也不贵,总不能为此弄个4G的摄像头吧(四五百起步这东西可贵了),而且流量卡也要钱,家里弄个宽带,回家手机还能上网多好!

场景(可能是林场,也可能是鱼塘)一般都是有电的,没网是有可能的,虽然网桥能传输超远的距离,前提是中间不能有阻碍物,像移动一样弄个几十米的大铁塔?所以这个东西不现实,有电没网的,可以出出血买个20倍变焦的球机(能旋转能变焦,发现不明情况变个20倍焦就能看清楚远处的细节了)一般还能巡航(就是自动转圈)也就是七八百,这种也支持4G卡,移动的好像监控浏览卡是20GB/月流量,一年240GB流量才不到300块钱,这个流量基本是完够的,只有远程看录像的时候费点流量,如果鱼塘住人,平时上个网也够了,另外,现在的室外球机多支持AP热点,就是手机与摄像机相距10米内,摄像机不上网也能用手机查看上面的录像

假如有人在乡下包了地,没网没电不住人,你不怕太阳能电池板被偷的话就上一套这样的设备,一套1500开外吧(100W太阳能电池板+4G变焦球机+流量卡),另外,还要考虑填个电线杆(4米的二三百块钱吧)请人的话人家得赚你个几百,要么自己干,咱数码之家的坛友不是喜欢自己动手吗,嘿嘿

不过这种特殊情况的组合,大家可以先查查淘宝上太阳能摄像机,千花百样,不管多少样,太阳能+4G基本千元开外

网桥之类的东西,个人觉得还是适合于小型工厂(地域不算小也不大,实际布线施工难度大,弄些网桥代替用网线(真用网线成本也巨高了)省时省力,家用看场景应用较少,主要是前面说的障碍物的问题

12、异形摄像机及新势力

前几年渠道上猛推过全景吸顶摄像机,就是安装在屋顶中央可以监控全屋,可分四个像也可合成一个像,因为屋顶中央都是安灯,所以感觉这种卖的不好
还有灯泡摄像机,下面正中间是摄像头,接在220V灯口上,wifi连接录像,不是傻子的话都能看出这是摄像机
还有一种小机器人,有个带镜片的头盔(想象一下摩托车头盔),放在窗台上可以给家里录像,我怕孩子给玩坏了
再就是各种针孔摄像机之类的渠道上也有卖的,家里有保姆的也咨询过我是不是要弄这种,个人觉得有些事还是摊开来好,该安就安,不过这种针孔摄像机个人没实用过,没有相关经验

目前100元价位基本是H.265的200W像素摄像机
150元以上,基本是H.265的400W摄像机
150元以上,还有一种200万或300万的带LED补光灯的全彩摄像机(注是晚上亮白灯成正常像,不再是红外夜视成黑白像了,这种的似乎挺受欢迎对于城市的一些商店)

上面说的杂牌4G球机之类的基本都是全彩,品牌机在异形产品上更新比较慢或干脆不做,就像前面说的复合线一样全是小品牌在做

现在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很多摄像机,全是卖家自己组装的,现在模组市场很成熟,快手抖音上那些卖家以此赚点生活费,不管从哪个渠道或途径,我们只看他的产品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价格是不是合理,售后是不是到位,暂时就想起这些,错字很多(以前学五笔没养成错字自检的好习惯),有些观点可能非常Bad,希望能被网友提出来,我好纠正。。。

补充内容 (2019-9-11 11:29):
有很多错字,读起来可能意思完全相反,下次发文时先挑完错字再发,不过有个地方重点强调一下
1B=8bit=8bps(上面打成1MB=8bps了)

补充内容 (2019-9-14 19:50):
我的扣扣,275237511,有问题可以交流,不过陌生人一般不加,本论坛的网友加时请注明“数码之家”,这样我好判断不是广告号

补充内容 (2019-9-15 16:50):
抛砖引玉再谈监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903

补充内容 (2019-9-18 12:05):
关于网线走220V电,刚才写了个数据贴子,可以研究研究:网线给电动三轮车充电测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682

补充内容 (2019-9-18 23:09):
新作了一个摄像机视野计算器的软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832

补充内容 (2019-9-25 08:22):
监控组合实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248

补充内容 (2010-10-17 09:28):
工厂监控实战……工具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2580

网友:
瓷砖用三角钻或开孔钻比较好,冲击钻打瓷砖不是砖碎就是钻头磨圆。

网友A:
绝对是经验之谈,有现场真正干过活的人才写得出来的好文章。比那些推文强一百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经验之谈,有现场真正干过活的人才写得出来的好文章。比那些推文强一百倍。 ...

实用是硬道理,支持一帖

网友:
上门安装的人工费少不了的原因就在这。要带多少东西。

网友B:
腾飞那款网线钳是垃圾中的垃圾,谁用谁知道!一起买了三把,用没回直接送人了!

一箱网线300米比如需要100米怎么剪断?只能折一下网线才能剪断,这个还能忍,最恶心的还是中间的卡簧还有时候卡死,最好用的那是你那把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腾飞那款网线钳是垃圾中的垃圾,谁用谁知道!一起买了三把,用没回直接送人了!

晕那我还是退货吧

网友:
吃饭家伙 还是要好一点啊

网友:
关于集中供电, 以前也搞过, 用楼主图上那种一般情况一年到两年都坏, 后来直接换洋垃圾15V的电源, 效果用起杠杠的. 电压高了3V, 就不怕稍微电压低一点的了,  摄像机端也完全没压力.

后来网络摄像机用POE供电方式更好, 省人工省时间.
再后来都没有做了.

网友:
工具很全,东西很好。  好工具顺手还节约很多时间。
就是现在监控行业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C:
切刀这里的塑料槽有被东西烧化的痕迹,不知道是怎么整坏的

拿去剪带电的电线或者用网线传输220V的电,不知道的情况下一刀下去就这样了。瞬间短路电流的温度别说塑料,就是金属手柄都可能熔缺一块

网友D:
请问下大有5401有可以直接用的三角瓷砖钻头吗?
还有瓷砖打孔直接就是用三角钻头瓷砖模式吗,我看网上说要先贴胶布什么的。
上次博世s3钻头平钻模式打了两个孔,感觉打孔比较慢

网友E:
剥线最好的是水口钳,那种折叠梯携带还是不方便,用伸缩梯,电瓶车都好带!!网线我们都用运营商那里流出来的,亨通,中利等!
网线切记不要带220V,不是耐压不够,是绝缘等级不够!线皮太薄了,亲身经历,烧毁摄像头,交换机,还好没电到人!

网友F:
梯子我都备了3张,2折3米,4折3.7米,4折5.8米,轻的带起来方便,长的搬起来太累。金属开孔器要备点各种规格的。另外钢构的槽钢上你怎么简便的固定支架?钻燕尾螺丝太费力,我都是铁板钻好孔焊上去或者直接胶水粘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刀这里的塑料槽有被东西烧化的痕迹,不知道是怎么整坏的

拿去剪带电的电线或者用网线传输220V的电,不知 ...

你说的太对了,上回网购的mini三轮不管用了,在卖家的指导下,拆线,用的剥线钳一刀剪下去,冒火了,把刀崩掉了一个口,你说一说,原来正是这个原因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大有5401有可以直接用的三角瓷砖钻头吗?
还有瓷砖打孔直接就是用三角钻头瓷砖模式吗,我看网上说要 ...

文中内容已经有清楚的说明,我都是默认锤钻模式不调,安上圆柄三角钻(注意是轻型电锤专用的圆柄,而不是用于三角夹头的直柄)安上就直接打,反正就是今年打非常硬的瓷砖钻烂了,平时锤钻也不加水,钻啥都行也没坏,因为瓷砖较滑,别人说贴胶布似乎有些道理,或者拿螺丝刀用锤子在钻点处弄一点伤,不过个人这些步骤都没作,直接高速转轻碰,出伤了再往里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梯子我都备了3张,2折3米,4折3.7米,4折5.8米,轻的带起来方便,长的搬起来太累。金属开孔器要备点各种规 ...

我买了瓦斯射钉枪,能打6mm钢板,应该可以,只是目前还没有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剥线最好的是水口钳,那种折叠梯携带还是不方便,用伸缩梯,电瓶车都好带!!网线我们都用运营商那里流出来 ...

网线被碰坏短路,燃烧,殃及了信号网线?谢谢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大有5401有可以直接用的三角瓷砖钻头吗?
还有瓷砖打孔直接就是用三角钻头瓷砖模式吗,我看网上说要 ...

我都是默认锤钻(非平钻)钻透了瓷砖继续钻里面的灰墙,一直也没有事,我也没贴胶布,就是高速转轻点瓷砖有伤口了往里推电锤就行了,钻头的损坏主要是碰到了绿城百合小区的硬瓷砖,特殊情况(建工钻都很难钻动)

网友:
 写的很详细,马克一下,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