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四坑电锤怎么装麻花钻?

楼主(2019-09-08):
博世两用电锤想钻一下门框,发现麻花钻头没法装在电锤上,跟博世电钻完全不一样呢,这样完全发挥不出两用锤钻的功能啊。要怎么搞?换夹头吗

网友:
有电锤用的电钻夹,可以试试

网友:
用转接头就行了

网友:
换钻夹头转接杆 就是一边是方杆 另一边是3爪夹具  的不到100块的东西
购买时要注意 有些只是个转换杆是不带钻夹头的

网友:
博世自己有转接夹头配的

网友:
淘宝搜电锤转换夹头,一搜一大堆,20多元一套。有的国产电锤买时商家送。

网友A:
老老实实地用电钻夹麻花钻,电钻又不贵。

电锤用转换头夹麻花钻,同心度让你怀疑人生的。

网友:
转换杆没用,电锤的钻头本身装上去就是有点晃的,那你用转换杆之后那个钻夹头当然也是晃的。

网友:
电锤太重,不适合高精度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地用电钻夹麻花钻,电钻又不贵。

电锤用转换头夹麻花钻,同心度让你怀疑人生的。 ...

有同感,谁用谁知道

网友:
换来换去麻烦,都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地用电钻夹麻花钻,电钻又不贵。

电锤用转换头夹麻花钻,同心度让你怀疑人生的。 ...

同意,还是不要用电锤来搞钻孔了,钻出来的孔怀疑人生.
要么是新电锤,只用来钻孔,那还好.

如果主要是用来做电锤的电锤,时间长了肯定磨损,磨损后那同心度基本不能用来钻孔

楼主:
既然电锤不适合钻孔,干嘛还要出两用锤钻,坑爹啊

网友(2021-12-08):
电锤不适合钻孔,还要出两用锤钻,坑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电锤不适合钻孔,干嘛还要出两用锤钻,坑爹啊

是用在打瓷砖墙用,刚开始用电钻模式磨瓷砖,等瓷砖透了,然后转换到锤击模式。

网友:
下面的钻柄不对,这个是方柄的,上面的柄是圆柄对的,博世用的是圆柄的SDS夹头

网友:
电锤不建议用转换夹头装麻花钻使用,同心度差,太重了,转数不高。
直接换用手电钻就可以了。可以装角钻或霸王钻头,同样可以干水泥,而且可以瓷砖打孔不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