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收音机 换几个开关(SONY ICF-C218)

楼主(2019-09-08):
上初中的时候 偶得一收音机  那时还不知道哪个就是索尼品牌 只知道啥日本货  因为后面有 没得瘾接盘  记得没有电池盖  找了两节电池按进去居然有声音  那时候应该是2001年 偏远农村  什么随身听   mp3  没影的事  资讯不发达  就把它当个宝贝 每天放学回家 就打开收音机 那时候港台流行歌曲特火有的电台写信点歌  那个同学 或者朋友过生日  就提前几天 写封信寄过去  然后每天晚上就守着收音机旁  当主持人读到自己信和送出的祝福  就很开心 青涩记忆 一去不复返了  后来那个大名鼎鼎的索尼收音机  也被自己拆解了 记得那个时候收音机就有个功能  有个按钮能锁定电台  感觉很高级  就想拆开看看  也算启蒙了   看衡水哥的帖子多了  受影响了  打住
切入正题  网上淘来的  回来发现大部分按钮失灵了  只能更换新的了 时间久了  南方水气大  按键 有进水锈蚀的痕迹 也是回忆一下那些年听电台的时光

网友A:
这是个钟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钟控

应该是收音机 加闹钟 闹铃 可以是电台收音到模式 和 经典 滴 滴 滴 声音

楼主:
本来想把供电方式给改了 后来研究下也没研究明白  这货供电方式还是双路电压     就放弃了

网友B:
前几个月也买了一个,我把那个电池改为锂电,应该可以很久不用调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个月也买了一个,我把那个电池改为锂电,应该可以很久不用调时间

怎么改的 传授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改的 传授一下

改锂电
我就是照为个来改的,就是用表来确定一下收音机的电压,没有搞错接线,很容易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锂电
我就是照为个来改的,就是用表来确定一下收音机的电压,没有搞错接线,很容易成功的 ...

我记得是两组交流电压 一组4点伏 一组 6点多伏  用两组电池供电吗

网友C:
还是单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单声道

小玩意儿  不过声音还可以  蛮洪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是两组交流电压 一组4点伏 一组 6点多伏  用两组电池供电吗

测一下两个大电容电压,一个好像是5左右V,另外一个好像是6,还是7V,我忘记啦,就是拿5点多V的来改,照着那个电路来改就可以用,那个手机电池4V可以直接用这记忆电池这里,虽然记忆电池是3V,我直接上4V也没有问题

网友D:
你这台成色真好,之前网上淘了一台,成色太差惨不忍睹,赔钱出掉了

网友E:
大法的收音机还是挺好用的,这个在当年也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台成色真好,之前网上淘了一台,成色太差惨不忍睹,赔钱出掉了

成色也一般  现在手机都是自带美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法的收音机还是挺好用的,这个在当年也不便宜吧

当时价格那就不清楚 了    现在也就一包烟钱

网友:
这收音机好小巧。

网友F:
用wd-40大法,分分钟搞定。

补充内容 (2019-10-21 01:09):
不过这个机器每天都有走时误差,不能修正,过1个把月就能误差1-2分钟。终究不划算。还是网络授时的手机管用点。

网友(2020-07-11):
喜欢这个外形的收音机啊。点赞1个

网友(2021-01-07):
引用 网友F:
用wd-40大法,分分钟搞定。

补充内容 (2019-10-21 01:09):

和用手机不一样的,固定位置抬头看时间就是个自然动作,国外宾馆床头都会放一个。
时间误差主要是这机器有很多批次用的是交流电频率(50/60Hz)走时,所以销往世界各地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不是销往大陆的,自然基础频率不准,出现大误差就不奇怪了。当然也可以改下电路来提高精度。

网友:
国内知道有迪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