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明基DLP投影机拆解和修复

楼主(2019-09-08):
东西当然是废品站里来的,插电后电源灯红色,大部分情况下不能上电,偶尔灯变黄色时能开机

投影满屏竖线,查了下是DLP通病,是接触不良

那就开拆

是用灯泡的

190W的灯泡,耗电大头

DLP光机

据说是接插口接触不良引起竖线故障

擦拭后裸机试机故障依旧

干脆拆个彻底

DMD

是和CPU类似的针脚插座

光路看上去很干净

但是装起来后还是无果,时不时能开机,开机竖线

-------------------------------------------------------

第二天继续检查
这机器貌似以前是小餐馆用的,拆机时发现外壳接缝里全是油水,主板上还粘了个绿头苍蝇
仔细看,主芯片BGA下貌似也有脏东西

一言不合就水洗

-------------------------------------------------------

第三天,哈哈哈哈

网友:
还能说什么呢,哈哈。厉害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能用就可以,物理分辨率多少的?

网友:
分辨率太低了没什么用

网友:
我关注的是多少米送的

网友:
分辨率是不是800x600的啊,笨球投影机,单位有个,效果不好,还以为是假的dlp,拆了看看还真是dlp,就是色彩效果太差。

网友:
像是明基MX系列的,在家看看电影不错哦

网友(2019-12-10):
楼主太牛了。我的投影是MW系列的,和这台外观几乎差不多。也出毛病了。售后太贵正打算换淘汰呢 ,明天我也试试水洗

网友:
为何没看到一个色轮呢?我的也是分解完了,研究了半天,最后换了个灯泡复活

网友:
简单粗暴,太厉害。

网友A:
还有这波操作,直接自来水伺候的真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波操作,直接自来水伺候的真服了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用酒精洗洗更健康~~~

网友:
一直在想水洗主板?是直接清水洗还是要加清洁剂???用洗板水洗呢?

网友(2020-04-14):
真的是水洗

网友(2021-03-31):
这3个螺丝看不清,怎么拆啊?

补充内容 (2021-4-6 10:42):
拆开了,上图的孔是没螺丝的,机头螺丝全拧开就行了。但这是悲剧的开始,第2次拆完全无图像,第3次拆完全不通电

网友:
我是MX507,也是有竖纹

网友:
拆开DMD用橡皮擦擦

网友:
成色战斗 , 估计收来的价钱也是论斤论两

网友(2022-10-27):
666啊
这个DMD是多大尺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