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室外监控摄像头

楼主(2019-09-08):
单位清理库房之:室外监控摄像头共有三个都被我拿回来了这两个内部一样,还有一个外观一样内部布局不太一样的
做工不错外壳是很厚的铝合金

镜头很大个

厚实的铝合金外壳

机芯很复杂

摄像头组件

有三个小电机一个调焦、一个调距和一个调光圈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这是镜头组电路三块电路板感觉好复杂哦

CCD感光元件(估计是索尼大法的因为很多IC都是索尼大法的)

感光件背面

另外两块电路估计是控制调焦调距和光圈的,电路板都是双面设计做工好到爆

楼下继续

楼主:
三楼是电源和方向控制系统(360度无死角监控)

电源做工也很不错12V的不知道功率多少

单片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的?

两个步进电机一个控制横向一个控制纵向

还有两个精密轴承

完多谢支持!

网友:
拆解够详细,做工不错的摄像头

网友:
我正缺三个摄像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楼是电源和方向控制系统(360度无死角监控)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24*7外加风吹雨淋日晒冰霜雪雨的,做工不好那是不行的

网友:
图挺多,再配点文字更好~

网友:
坛友名字是数字或者字母的都不简单

网友:
里面还不错,看起来当年很贵买的

网友:
大几千的东西,能不复杂?

网友:
一般来说高速球往往比固定的复杂不少,通常有大变焦加两轴云台。

网友:
做工不错,看样子不便宜,要是好的话值得一玩

网友:
我也有这些,当时采购时候要千来两千块钱一个

网友:
这做工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楼是电源和方向控制系统(360度无死角监控)

谢谢分享。这个做工用料都不错,可惜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楼是电源和方向控制系统(360度无死角监控)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

网友:
我这里有几个警察叔叔装在红绿灯前面的那种固定式的。里面是sanyo或sony的

网友:
看着光圈挺大,效果应该不错 。我有一个光圈小

网友(2019-10-12):
这是模拟的吧?不知道好不好更换机芯改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