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跪求丰田86140-08130车机接线定义

楼主(2019-09-08):
弄了个车机没有定义不知道怎么接线,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
为何我的车机都把接口定义贴在了壳子上

网友:
这个接口真么见过 太多了 也不是丰田最普通借口  只好拆机测大电容看哪个是正负极 然后串电阻使出acc 背景灯啥的 最后看功放块手册确定喇叭接线 有块万用表全部解决

网友(2019-10-10):
有点像哑巴机 因为没看到丰田车机传统的电源和喇叭接口,需外接功放,

网友(2020-11-16):
没基础还是放弃吧,同意楼上意见,这款要配置外置功放,说不定还要带协议的,更麻烦!

网友:
睿志诚官网有,可以下载

网友:
很送启发 谢谢大佬

网友(2021-01-19):
某宝买对应的带线插头。

网友(2021-09-25):
塞纳导航主机尾线,去某宝,某度,搜索就出来了,不过不建议装这种主机,这个属于老款,比8001还要老,基础太差,可升级的潜能太少,可以换7027的主机,功能和操作都比你这个好,适用于丰田很多车,11年款以前的车都可以,普拉多,塞纳,陆地巡洋舰都能用,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22-11-10):
你这个好像是塞纳的,请问是美版的吗? 我有后面接口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