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艾德克斯电子负载it8211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9-09-08):
大家好,问题,it8211恢复出厂怎么调啊?做电源老化测试的,但是目前最大只能调3A电流,问下怎么调到30A。百度过了,调不动。

  • · 电子|主题: 26, 订阅: 27

网友A:
这是150w的,19v下到不了30a,近有600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150w的,19v下到不了30a,近有600w了

不会吧,19*3=60W

网友A:
这是19v下你能调到最大电流,在19伏下是调不到30a的,断开电源后按shift d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19v下你能调到最大电流,在19伏下是调不到30a的,断开电源后按shift dmode ...

shift dmode真的有用,谢谢坛友。

网友(2022-07-21):
引用 网友A:
这是19v下你能调到最大电流,在19伏下是调不到30a的,断开电源后按shift dmode ...

3V下能到30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