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修铃木天语仪表盘频闪!

楼主(2019-09-08):
着车后,仪表盘随机频闪,有时熄火也一样,只没有灯光,但继电器依然能听到在吸合,在闪时候手杀灯,ABS灯都跟着亮,只能去4儿子那里维修了!

到了店,师傅忙了好一阵才拆开!

先是检测,有个u0155的代码,说原因是anc通讯有问题,帮我用d-40喷一了下,插上就正常了!

就这样家里人用了几天,现在又闪了!!我现在在外面,就不能回去找4s店了,有谁懂吗?

网友:
拆开仪表加焊下针脚,不行的话就考虑线路问题了

网友:
一起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
既然插拔能好,还是接触问题

网友A:
天语好车,出租车司机说这车开到下线都有没大修过发动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语好车,出租车司机说这车开到下线都有没大修过发动机的。

车不是开坏的

网友:
插针接触不良,鉴定完毕

网友B:
这个不是发电机问题吗

楼主(2020-05-19):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发电机问题吗

不是,已换过调节器了,电压也正常!

网友:
接触不良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天语好车,出租车司机说这车开到下线都有没大修过发动机的。

一百多万公里,小修总要,正时链条怎么也干不到100万吧,除非正时用齿轮传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百多万公里,小修总要,正时链条怎么也干不到100万吧,除非正时用齿轮传动 ...

坐标重庆,以前重庆出租车清一色这款车,打车和司机聊这个车司机就会很有兴趣的给你说关于这款车的各方面。每月百来块做保养、每两个月百来块换轮胎(翻新胎不断循环)、约2毛一公里的气钱(CNG),然后给你吹他有的同行车子报废了都没有抬过发动机出来修,平时小修小补要及时弄,车是放坏的不是开坏的,不停和跟你说。
重庆为了引进北京现代,投入了2000辆伊兰特,两年时间全部下线,适应不是重庆的路。
然后重庆现在又投入了两款本地造电动出租车共三千辆做试验,看能不能适应重庆的路。反正铃木是适配好了重庆的路的,扛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标重庆,以前重庆出租车清一色这款车,打车和司机聊这个车司机就会很有兴趣的给你说关于这款车的各方面 ...

3箱sx4,坐过几次的,前年去年出差重庆1个多月,铃本撤离,以后要没这出租了,链条30万内设计是无故障,但3个就不好说了,换应该也不要抬机?就以前摩托车的玩法,顶链焊一节,又能开好久我是m15a,天语是m16a,缸径大点点,总尺寸一样,小吉m13a到更大的m18a,可能箱体一样的。

网友D:
同样 sx4 两厢路过  快10w了全车除了消耗品(刹车、尾灯啥的)基本没动过
1.6的动力 等红灯起步前半段加速还是挺猛的,70km/h 之后就稍弱了
发动机2500rpm~4500rpm 范围内扭矩达到最大90%  持续平滑输出,
听论坛上的老司机说,能做到 扭矩持续平滑这么高的发动机不多
既然拥有了 ,就好好珍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样 sx4 两厢路过  快10w了全车除了消耗品(刹车、尾灯啥的)基本没动过
1.6的动力 等红灯起步前半段加速 ...

雨燕,4千5以后能算动力,玩摩托车,所以汽车就那样了,而且体感不同的,汽车最脑充血,摩托车脑缺血,闲鱼有人刷更高功率的程序,可能那人是长安里面调热机的!我们买隆鑫的发动机,有几个要跑场地,ecu调教,功率扭力高1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雨燕,4千5以后能算动力,玩摩托车,所以汽车就那样了,而且体感不同的,汽车最脑充血,摩托车脑缺血,闲 ...

还有种方法就是不动电脑板
加电脑外挂的方式应该也不难
不知道对机器影响有多大
我还是喜欢素车,原装的、天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种方法就是不动电脑板
加电脑外挂的方式应该也不难
不知道对机器影响有多大

我就加了个倒车灯,多usb扶手箱,不带电源,kiw3312改5v,行车记录仪,胎压

楼主(2022-08-23):
经过自己不断努力终于搞定了,但也因不小心留下了液晶屏缺划的后遗症,具体操作仅仅两个步骤:①拆开仪表盘,把里面的ic脚及大功率器件补焊一片  ②把仪表盘正面那个过孔A的焊锡清洗干净,因为它与B点连锡了,造成漏电!希望帮到有同样通病的坛友!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过自己不断努力终于搞定了,但也因不小心留下了液晶屏缺划的后遗症,具体操作仅仅两个步骤:①拆开仪表盘 ...

手机版怎么上不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