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视盒子扩容,用安国主控板写不入系统数据怎么办?

楼主(2019-09-08):
前几个帖子已经说到了,想给手上的斐信n1,扩到64g。今天就开始动手了,先上几张拆机的图片
说实话,这个emmc真的难拆,350度,风速最大,一点反应都没有,后面升到390度才拆下来。拆下来之后想直接把64g焊然后按救砖恢复,结果不行,非得按传统方法

把8g的原机的悍到安国主控板上,备份系统,D DC没有植球,看原来有球就悍了,结果不行,后面又重新植球,焊了一下。成功识别,然后备份文件,保险起见,备份了二次。

然后把64g的焊到U盘主控板上(风枪390度,拆的时候都怕),植球,焊到U盘主控板上,DG成功识别,拷贝文件正常,但是用软件把数据恢复出现了以下提示,恢复不了,这个是什么个情况

楼主:
第1个提示
devices inage was writen total time 00:00:00
页面中的设备已写入总时间00:00:00
按确定后第2个提示是
remove the devices or not
弹出设备或者拒绝
确定之后,就提示
checksum:BEE9F850

没有数据写入到EMMC里面。

网友A:
fat32格式?换个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t32格式?换个U盘。

这个不是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