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瑞传WADE.8078主板供电和开关机接线图

楼主(2019-09-08):
主板是瑞传WADE-8078.官网上有介绍,但是找不到具体的接线图。
8针的供电怎么接?目前测量了一个8针供电从上向上123是地.其它的不知道是什么。

J2.J1.J3各是什么接口?开关和指示灯怎么接?

网友:
http://drivers.portwell.com/IPC_Manual/WADE/WADE-8078/WADE-8078_Phoenix_R1.0.pdf
CN1:
1. +5V
2. +5V
3. +5VSB
4. +12V
5. PS_ON
6.7.8 GND
J9应该是SATA的电源。
其他看手册,我就不敲字了。

网友:
唉 慢在了网速上  我刚打开PDF网页 查看确认正确后 正准备回复的时候发现已经.......... 算了贴个图吧 连接没必要了